!!!(急啊)求救由于原来的P89C58X2FA换成P89V51RC2FA

楼主(2008-09-28):
请问P89V51RC2FA在LEIL里怎么配置??能不能给个KEIL环境的工程

请问用C怎么使用扩展的768 字节RAM(00H~2FFH),

7.1.7 扩展数据RAM 寻址
P89V51RB2/RC2/RD2 有1kB 的RAM。见图6“内部和外部数据存储器结构”。
器件的内部数据存储器由4 部分组成:
1. 低128 字节RAM(00H~7FH),可直接和间接寻址。
2. 高128 字节RAM(80H~FFH),可间接寻址。
3. 特殊功能寄存器(80H~FFH),只可直接寻址。
4. 扩展的768 字节RAM(00H~2FFH),通过MOVX 指令和清除EXTRAM 位来间
接寻址。(见第6 节“特殊功能寄存器”中的辅助寄存器(AUXR))
由于高128 字节和SFR 占用相同的地址,因此RAM 空间必须进行间接寻址。尽管RAM
和SFR 的地址相同,但它们在物理上是独立的。

楼主:
郁闷啊!!!!!!!!!!

请问P89V51RC2 1K RAM怎么使用

用C怎么使用
IDATA PDATA XDATA ?????

网友A:
o

都告诉你了用movx寻址

楼主:
我用 的是C啊!!

网友A:
o

c也是有办法的你去查查怎么样使用片外数据存储器.就明白了!

楼主:
查了啊GOOGLE N次了郁闷中 技术支持还没有回音!!!

网友B:
C中访问外部RAM前几天有人问过的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action=topicwithme

网友C:
用XDATA不就行了么?

用MOVX访问的内容在C语言里定义变量时要用XDATA声明,那个扩展的768字节虽然在芯片内,但却是以“片外存储器”形式存在的,自然要用XDATA访问了~~

楼主:
用idata pdata xdata都试过了

网友D:
xdata,看datasheet吧...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BOOT LOAD怎么恢复

网友E:
使用编程器把BOOT文件烧入即可 编程擦除的时候选择仅擦除用

http://www.nxp.com/files/products/standard/microcontrollers/utilities/p89v_lv51rd2_bl_upd_v5.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