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单片机做音乐的吗?

楼主(2008-09-28):
(无正文)

楼主:
这个曲谱用强人的音乐编码工具怎么做呢?

hi

楼主:
音乐编码软件界面

hi,用过的交流一下吧!

楼主:
搜了一下,洗碗机做的也不错,:-)

怎么手工编码呢,我是乐盲,看不能简谱!
上联,下划线节拍多长啊,我想做个比较好听的音乐
出来,呵呵

网友A:
看看旧贴相关讨论

网友B:
你们说的我在大二的时候就抄过,我自己做过相当于语音芯片

我用AVR单片机做了一个语音播放系统,只有一个AVR单片机,没有其它的任何存在器,
我自己在PC机上写了一个ADPCM编码压缩软件,并将它提取成成一些数组,生成在一个.h文件中,单片机编译器就可以调用语音数据了,
通过AVR的将数据解码,用PWM做的DA输出,(我只加了阻容滤波电路,音质非常好),声音就被还原出来了.

可以从电脑上提取出任何声音素材,也可以自己录音.
ARM应该更好,容量更大,也有PWM,不过我没在ARM上弄过,而且有的ARM有IIS,就没有在ARM上弄.

楼主:
ls 牛啊

那样做的话,就不用看曲谱了!
把音乐生成数组,然后单片机播放,牛!

网友C:
正打算作个pwm放音

正打算作个pwm放音,
把音频数据通过通信口存入外扩的spi接口的flash中,然后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