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了好久,接128K的SRAM内存的问题

楼主(2008-09-29):
郁闷了好久,
5V的AVR单片机要接128KByte * 8bit 的SRAM内存,用什么芯片比较好?
HY62C5128之类的5V SRAM芯片好像现在都不出货了,市面上的全部都是翻新。
工作电压是3.3V的SRAM倒是有一堆,
资料上说的是Three state output and TTL Compatible。
但是max input high voltage = Vcc+0.3(Vcc = 3.3V)
我能够不做电平转换就使用吗??

网友A:
不能,但是你可以考虑铁电。

网友B:
器件低压化是趋势

最好整体改用低压设计

网友C:
MCU也用3.3V的芯片即可

3.3V的大容量SRAM还是很好找的

网友D:
5V最大有4MbitSRAM:R1LP0408CSB(瑞萨)

网友E:
用3.3转5v的器件

alv245之类的

网友F:
整体采用3.3V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