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多机通讯问题

楼主(2008-09-30):
我搭了一个电路 用MAX487进行3机通讯 一个主机 2个从机 用多机通讯方式实现 不知为什么3个单片机在一起实现不了 如果2个单片机用多机方式正常 加上第三个就不反应了 我的MAX487接成自动换向电路.电路如下

网友A:
电路图呢?

电路图呢?我没有看到。

网友B:
这个电路的自动换向原理是什么?怎么看着老是有问题

直接用一个io控制方向不行?

楼主:
工作原理

当TXD信号为"1",既无输入信号时,485芯片工作在"接收"状态;当TXD为"0",既有信号输入时,即执行发送功能,来自TXD信号上的有效电平将自动禁能接收器,使能发送器,从而将TXD信号发送到RS-485网络.我是按照周立功资料上的电路搭的这种接法.如果不用487芯片 直接连单片机的串口 3个单片机多机通讯正常 程序是一样的.顺便问一下,RS-232是否也可以用与多机通讯

网友C:
2个100欧电阻, 应为240欧电阻

网友D:
拆掉两个100的电阻试试

看看故障是否消失。
然后再说。

网友E:
应该去掉100欧电阻2个

楼主:
RS485为半双工

现在基本上知道问题的原因了 就是485是半双工 要进行主机-从机问询式通讯才行。就是问完1号从机,等他应答后,再问2号从机。不能同时问答 我用广播式发送地址 所以不行  485在多机通信时只允许有一个端口是发送的,其他的必须是接收状态。

网友F:
一般教材都有类似的用法.

网友G:
你的两个上下拉电阻太小了吧,

怎么会用100欧这么小呀,如果有10台机子,那不是相当于总线上上下拉电阻为10欧,这应该有点清离谱了吧,LZ说是按周立功的电路搭的,我看怎么不像呀,人家的上下拉电阻可用的是47K呀~!!!!我一般用10k接五台没问题,多了也没有试过

网友H:
多机器通讯只需要在总线的末端加上下拉电阻就行了

多机器通讯只需要在总线的末端加上下拉电阻就行了,不需要每个模块都要加的.而且模块之间最好用手拉手的方式比较好,
还有多机通讯可以用广播的方式发送地址,只需要从设备的地址不要重合就行了.不能有两个设备同时向总线发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