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请教!

楼主(2008-10-01):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int  TD3=0;//延时时间参数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3
{
TH0=(65536-50000)/256; //定义100mS中断时间常数(6M晶振)
TL0=(65536-50000)%256;
TD3++;
}
void main()
{//1
TMOD=0x11; //定义T0定时器工作为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定义100mS中断时间常数
TL0=(65536-50000)%256;
ET0=1;
EA=1;
TR0=1;
while(TD3<=18000); //定洒水时间间隔为30min
TD3=0;
}//1

以上程序不知为什么,当TD3为17920时就清零了!为什么不是18000时再清零呢!
我是用KEIL调试的!

网友A:
不错

我试了一下,果然如此。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B:
我来分析原因。

17920的十六进制数为0x4600
问题出在TD3等于0x45FF,再增一进位时。
主程序这句 while(TD3<=18000);从汇编的角度看,它是先判断低位,再判断高低。
当判断完低位FF后,还未判断高位时,定时器产生了中断。TD3增一,中断以后,TD3变成0x4600。这时再判断高位,变成了0x46.
实际上因为进位时,中断响改变了TD3,造成误判。
把TD3当成了0x46ff 十进制的 18175 ,它大于18000.
其实把TD3当成0x45ff或0x4600都没事。但程序偏偏当成了0x46ff,就出问题了。
另外,在TD3小于0x4500的每次低位向高位进位时,也存在相同的问题。不过即使误判的值也是小于18000.
你的while循环,运行很快,所以被中断干扰的机会极大。
更多的细节请搜一下我竞选版主时的**《一个容易忽略的错误》

网友C:
中断里做个标志,处理放在主程序中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3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imer0_On=1;
}

while(TD3<=18000)
{
if(Timer0_On==1)
   {
    TD3++;
    Timer0_On=0;
    }
}

网友D:
主要缺陷。

LZ原中断代码有缺陷: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3
{
TH0=(65536-50000)/256; //定义100mS中断时间常数(6M晶振)
TL0=(65536-50000)%256;
TD3++;
}
***************************************************************
修改: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3
{
TL0=(65536-50000)%256;  //******先修改T0低8位!教材上强调过的。*****

TH0=(65536-50000)/256; //定义100mS中断时间常数(6M晶振)
TD3++;
}

(还有更精确的计时程序,((65536-50000)%256)+7 什么的;)

网友B:
5楼说的,不是楼主的问题吧。

网友D:
实验证实过了。

未修改前:TD3记录到17920退出(0x4600)。

修改顺序后:TD3记录到18000退出(0x4650)。

网友B:
楼上的,说不通啊。

是按5楼的方法改的吗?
请重复几次试验,确认每次都是18000.

网友A:
是的

我试了5次,都是18000(4650)。

网友B:
奇怪,我已经亲手做过实验。5次都是180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中断里先重置TH0时,试验5次,TD3的结果都是4600

TL0=(65536-50000)%256;
TH0=(65536-50000)/256;
中断里先重置TL0时,试验5次,TD3的结果都是4651

我现在非常奇怪,正在查找原因......

网友E:
ll

3楼和5楼的都有道理,也许顺序变了产生的影响就是由于顺序正确之后,每两次进入中断的时间比以前小了一点点,正好阻止了在低位判断和高位判断中间产生中断的现象。
如果楼主想验证,建议写另外一个判断,先判断td3高位,再判断低位,估计就不会出现这种不同了。

网友B:
楼上说的有道理

中断里先重置TH0时,试验5次,TD3的结果都是4651

while(TD3<=18000)
{
k++;
}

我在WHILE里加了一条指令,结果变了,不再是4600而是4651.
由此可知,改变了置TH0 TL0的顺序,只是使进入中断的时间比以前小了一点点。还有就是while循环太短,恰好每次进中断的位置都一样。所以看到结果每次都一样。
建议程序这样写:
do
{
    EA=0; //禁止所有中断
    TD4=TD3;
    EA=1; //允许所有中断
} while(TD4<=18000);

网友F:
volatile unsigned int TD3=0;

网友B:
哈哈!我把菜农大叔也忽悠进来了。

但是hotpower的方法,并没有解决问题。
我经过验证,发现用volatile声明变量,并没有纠正错误。

volatile unsigned int  TD3=0;
最后结果还是4600

网友F:
哈哈~~~俺真没看正题~~~

网友F:
这是1个数据临界的问题,8位机是常事

在OS中一般采用关中断,裸奔是采用2次读入。

因为中断周期相对较长,故可用暂存器先读入TD3,再nop后将暂存器与TD3比较。

若相等则认为TD3读出正确,这是将暂存器与1800比较即可。(不能用TD3比较)

这2种方法都能正确测试,前者可能简单些,如12楼所示。

后者可不影响中断。

网友G:
嘿嘿

看看反汇编吧!

while语句的:
LOOP: SETB    C
      MOV     A,16H     ;15H=TD3的高字节,16H=TD3的低字节
      SUBB    A,#050H
      MOV     A,15H     ;当TD3==45FFH时发生中断,问题就出来了!
      SUBB    A,#046H   ;从中断响应函数里回来,TD3高字节就是46H了!
      JC      LOOP      ;接上一个注释,这里CY标志就==0了,不Jump回去了!

中断的:
      PUSH    ACC
      MOV     TH0,#03CH
      MOV     TL0,#0B0H
      INC     16H
      MOV     16H
      JNZ     L_0
      INC     15H
L_0:  POP     ACC
      RETI
调换YH0,TL0的顺序,只能是一种巧合吧? 一个while语句对应起来相当于这么多汇编语句,其中任何时刻都有可能发生与之相关的中断,所以在中断外对相关量的引用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啊!问题的实质是:51是8位CPU,而相关的量TD3是16位的,在C里看起来 "while(字节变量 <= 字节常量)" 和 "while(整数变量 <= 整数常量)" 似乎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大多数情况下也确实没有本质的区别,但,在此处,"变量"在中断响应函数中发生变化,而中断外又要对这种变化作出判断,问题就出现了.
推荐的做法是:增加一个字节量TD4,主函数改成类似下面的样子:
unsigned TD4 = 0;
main()
{
    ... ...               //初始化等,不变
    while(1)
    {
        while(TD4 == 0);
        TD4 = 0;
        //与灌溉相关的语句
     }
}
中断改成: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3
{
    TL0=(65536-50000)%256;
    TH0=(65536-50000)/256; //100mS中断时间常数(6M晶振)
    TD3++;
    if(TD3>=18000)
    {
        TD4 = 1;
        TD3 = 0;
    }
}
似乎吃饱了撑的慌,为什么要增加一个变量TD4呢???注意它是字节量!在51里对字节量的增减操作和判断分别都是一个语句就搞定的,这就避免了发生所谓的"换手"的问题.
(关于"换手"问题的说明: 假定做某件事可以得到4650H以上个$的报酬,但这些$按16进制规则放在两个钱包里,首先让你看零头$,你发现有FFH个$,再让你看大头$,本来是4500H个$,可赶巧在此时按事先规定的规则发生了某件事,大头变成了4600H个$,并且不让你知道或者你没有意识到同时零头$回0了!于是,你的判断就成了大头=4600H,零头=FFH,满足要求!)

网友E:
ll

这个编译器真是够烂的了,巨大的一个bug。

网友B:
编译器就是这样的。只能人来适应编译器。

网友E:
ll

所以嘛,编译器也有好坏之分,幸亏我做单片机的时候不用c。

网友H:
和飞读是一个道理吧

顺便翻页占领广告位

网友I:
大家好,

是编译器的原因吗,

网友J:
这就是飞读的问题

要关中断再判断,或者飞读后再判断...

网友F:
17楼说明了为什么有很多人喜欢在中断中干事~~~

主程序只有sjmp $即while(1);

网友E:
ll

如果编译器能稍微优化一下,先判断高位,再判断低位,也就没这么多麻烦事了。

网友K:
还有这样的一个方法可以,不用在中断中办事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int  TD3=0;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3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D3++;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buf;  //////////增加的变量

    TMOD=0x1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T0=1;
    EA=1;
    TR0=1;

    buf = 0x00;

    while(buf < 18000)   //////更改的部分
    {
        do
        {
            buf = TD3;

        }while(buf != TD3);
    }

    TD3=0;
}

网友J:
居然有人说是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D:
编译器没任何问题。

unsigned int  TD3=18000;//定洒水时间间隔为30min
bit timeout=0;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3
{
TL0=(65536-50000)%256;
TH0=(65536-50000)/256; //定义100mS中断时间常数(6M晶振)

 timeout=1;
}

void main()
{//1
TMOD=0x11; //定义T0定时器工作为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定义100mS中断时间常数
TL0=(65536-50000)%256;
ET0=1;
EA=1;
TR0=1;

while(1){
while(!timeout);
timeout=0;
if(!(--TD3))break;

TR0=0;
EA=0;
while(1);
}//1

网友D:
书上的例子(模型)。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int  TD3=18000;//定洒水时间间隔为30min
bit timeout=0;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3
{
TL0=(65536-50000)%256;
TH0=(65536-50000)/256; //定义100mS中断时间常数(6M晶振)

if(!(--TD3)) timeout=1;
}

void main()
{//1
TMOD=0x11; //定义T0定时器工作为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定义100mS中断时间常数
TL0=(65536-50000)%256;
ET0=1;
EA=1;
TR0=1;

while(!timeout);
timeout=0;

TR0=0;
EA=0;
while(1);
}//1

网友L:
遇到问题不要先怀疑编译器,而是先怀疑自己!

网友M:
这是应该是定时器和C语言的特殊关系吧

可以在定时中断里加一个8位的标志,当进入中断时置位标志。在主程序里检测这个标志,当标志被置位后才开始判断while(TD3<=18000)等操作。
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定时中断出来后,等再进入中断这段时间内,对TD3的值进行判断,这样定时会比较准确吧。

楼主:
看了反汇编后的跟踪程序的确如此!学习了!

网友B:
说来说去就是那个问题

看看《一个容易忽略的错误》吧。

网友N:
void

在中断设定中断标志,然后主程序计数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O:
真是太厉害了!敬佩……

网友P:
汇编也有考虑不到的地方,所以有了臭虫

网友Q:
有点意思

网友R:
RE:

汇编是基础。

网友S:
不能太浮躁

    看了楼主的问题和回复的贴子,觉得很多人在学习的过程中显得非常飘浮,基本功非常缺欠,对单片机的基本原理不理解,对KEIL C理解又太片面,受那些所谓经典教材上声称的C语言如何如何强大的误导非常深.其实,学过8位机的话就应该知道这个"8"的含义的,即任何一条指令只能操作8个位也就是单字节的数据,如果要操作超过1个字节的数据,则必须至少要通过不少于两条的指令.再就是中断机制(详细的可参考上海复旦大学的那本教材),只有单条指令才能保证不被中断,也就是说单条指令是符合"原子性的",处理多字节数据时,就有可能在处理的过程中被中断,对于新手来说,表面上看程序确实是没问题,逻辑上也很清晰,但这只是宏观上的,还应该从微观上去进行思考.如果在中断后所执行的代码中没有对该多字节数据进行操作,则是不会出问题的,问题就出在对这个多字节数据进行的操作,从而引起错误.就拿楼主的程序来说吧,假设在while中,TD = 00 FF(高字节在前,16进制),先取出高字节00H,接着中断发生,TD= 01 00,中断返回后,取低字节本来应该是FFH才对,但由于中断的影响,取出来的TD就变成了00 00了!

网友E:
ll

楼上的问题救火车已经在很早的回复就说明了。
我之所以说编译器有问题,就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汇编器应该先去比较高位,然后再去比较低位,或者保留一份计数的副本,这就避免产生楼主碰到的时长不够情况下却计时到时的情况。楼主的程序在逻辑上没有任何问题,只是汇编器做错了,所以说汇编器有问题。另外c真的很强大,只是看不同的编译器能否做到按照程序员本意将它翻译成汇编语言和机器码。
How are you 和 how old are you被翻译成“怎么是你?”,“怎么老是你?”,难道不是翻译者的问题,而是说话者的问题?写编译器的是人,而编译器也仅仅是一种语言解释软件而已。

网友Q:
无语

编译器是死的,人是活的,又不是避不开的错误,为什么要把责任加上编译器上?

网友E:
gcc出了多少个版本了?

网友S: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说编译器有问题的人只能说是菜鸟,要么就根本没有经过正规的单片机方面的学习!顶多就学了点所谓的高级语言VB,C等等什么的,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不去找自身的原因,竟然还怪编译器!恕我直言.如果你觉得我说话太过份了,你就去随便找个相关的公司去面试一下,看看人家能开多少的工资给你.

网友T:
见识了

见识了

网友E:
ll

哈哈,菜鸟我承认,跟我导师比我再练20年还是个菜鸟。要说正规的单片机学习倒是有,要不然给我导师丢人。至于是不是编译器的问题,说得够多了,不用再说了。工作问题就不用你发愁了,我们从事的行业圈子很窄,即使跳过几次槽,也多年没有经过技术面试了。
另外,奉劝你这样人收敛一些,明明是个技术讨论,开始人身攻击有劲没?编译器有没有问题都是技术层面的事,没必要搞那么激动,工程师也得注重自身修养对不。

网友U:
楼主的程序在逻辑上就有问题。

43楼认为:
楼主的程序在逻辑上没有任何问题,只是汇编器做错了,所以说汇编器有问题。另外c真的很强大,只是看不同的编译器能否做到按照程序员本意将它翻译成汇编语言和机器码。
*********************************************************************
问题在于:双方看法不同:

50楼认为LZ的程序在逻辑上没有问题,而是编译器不能按照程序员的本意翻译成有效的机器码。

我站在反方。我认为:楼主的程序在逻辑上就有问题。编译器不可能对“病句”做出“正确的翻译”。你说“How are  you ”,机器翻译都能正确翻出来。但是如果你说“Are you how”“you are how”,我不知道机器怎样翻译?
while(TD3<=18000);
TD3每100ms增长1,100ms之内while(TD3<=18000;做了多少次无效的测试?我不认为对TD3连续读5000000(500万)次都是可靠的。虽然是机器,但是软件对外部干扰是脆弱的。这种稍微修改一下就能提高程序坚固性的问题,众网友都提过了。最基本的合理逻辑:“每100ms/每中断一次,测试一次TD3。”

这在软件设计规则里有点像“与一个共享资源(TD3)相关的两件事物之间的协调和同步。”

如果不照规则设计,(我只管测试,我才不管什么时候协调/同步中断),那编译器怎么办?

有一位网友说增加一个(char)TD4,(不是标志位)那可真不是多余。中断中最合理的设计是TD4++累计。然后主程序通过TD4--来了解是否丢失过中断次数,来进行补偿。就好像:

while(TD4--)TD3++;

可快可慢。这样算是协调了。

网友V:
类似的问题请在中断里判断,或先关中断后判断,再开终端

网友S:
对51楼的看法中的几点疑问

对于"while(TD4--)TD3++;"来说,TD4完全有可能大于1,这样就意味着每中断1次后,并不能保证"while(TD4--)TD3++;"执行至少1次,那么会不会出现在执行"while(TD4--)TD3++;"的过程中发生中断?如果发生了中断,那么TD4就可能发生错误,因为在"while(TD4--)TD3++;"中对TD4进行了运算,而不仅仅是判断,从而引起误差.如果能保证每中断1次后就能够执行"while(TD4--)TD3++;"至少1次,那么就没必要用"char",用个"bit"就可以了.

网友W:
各位大师

小弟学习了 17楼说得很明白

网友X:
8位单片机很生气!

争论出真知!大家稍安勿躁,知识面前,大家都是学生。研发无高手,研发无止境,学习无止境。

总结以上精华为一句话:
减小CPU的负担,不要让while(TD3<=18000); 无休止的执行;象17楼那样,去掉这样的累死CPU的循环语句;而改在中断里面执行,并设置终端标志,每终端一次,再判断一次,这样,既减少终端乱了while的隐患,又减小了main函数(CPU)的负担。最重要的是,它解决了LZ的问题。

网友X:
LS终端应为中断,汗!

网友Y:
不错的问题

学习中

网友U:
和53楼讨论。

while(TD4--)TD3++;正是为了保证当while(TD4--)TD3++;后面的主程序运行时间大于TD4时标时设计的。TD4叫做计数型信号量。必须是char/int类型。没说TD4受限不能大于1.通用设计,是10都可能的。

以本题目为例,主程序如果运行一次循环时间大于200ms,那么就不可能保证像bit信号量那样在时标中断TD4++后,TD3及时++,(不能保证每时标循环到while(TD4--)TD3++;指令处一次。)由此造成2者失步。

while(TD4--)TD3++;是为TD3/TD4同步设计的。假设主程序循环一个周期500ms!这样2次while(TD4--)TD3++;之间将丢失4、5个时标TD4,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就必须把TD4设计成计数型信号量。当主程序运行时间大于时标时,利用计数型信号量可以进行对丢失时标进行补偿。
用bit标志位只是位信号量,无法解决上述失步问题。

至于“在while(TD4--)TD3++;中对TD4进行了运算,而不仅仅是判断,从而引起误差....”,前提就是担心在while(TD4--)TD3++;指令执行中间会发生时标中断,造成TD4变化。会吗?

请再仔细分析一下。会吗?

网友Z:
不错!

没碰到还真不会深究,各位都分析得很在理!

网友AA:
有收获

5楼的厉害啊

网友U:
53楼担心TD4测试期间发生中断会修改其值,可能吗?

下面这段程序可以看出:使用信号量TD4时,不用考虑中断影响。
开/关几万、几十万次无效中断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4: main()
     5: {
     6: while(1){
     7: while(TD4)TD4--,TD3++;

C:0x0003    E50A     MOV      A,TD4(0x0A)
C:0x0005    60FC     JZ       main(C:0003)      ;  这里应跳到主程序c:0004,(如果有的话)。
C:0x0007    150A     DEC      TD4(0x0A)
C:0x0009    0509     INC      0x09
C:0x000B    E509     MOV      A,0x09
C:0x000D    70F4     JNZ      main(C:0003)
C:0x000F    0508     INC      TD3(0x08)
C:0x0011    80F0     SJMP     main(C:0003)

c:0004 这里有主程序

网友S:
向楼上学习了

  我原来的想法有些多余了,只要TD4不为xdata类型,对于data和idata类型,KEIL C都只用一跳指令去完成减法操作,不会去执行读出来--->改写---->写回去的步骤,这也说明了KEIL C在大多数的时候还是很聪明的.

网友AB:
双线程都要访问的变量必须先锁住。

操作之前关中断是必须的。
Keil C里面似乎没有变量可重入的关键字。

网友U:
还有。

再仔细分析一下。
好像还错过了什么细节。

while(1)
{
while(TD4)TD4--,TD3++;
.
.
.
主程序其他内容
.
.
.
}

这里while(TD4)TD4--,TD3++;已经不是一个持续循环;TD4减到0就会退出执行主程序其他内容。
while(TD4)TD4--,TD3++ 测试可以发生在2个时标之间的任何时刻点。这也是说时标中断只有能够恰好发生在while(TD4)TD4--,TD3++ 运行时隙,才可能影响TD4的值。
也即:主程序其他内容的运行时间长度恰好与时标(或倍率)吻合。

这个概率?

网友S:
。。。。。。。。。。

   在不使用其他中断的情况下应该可以把它看作不可能事件了。不过在一般应用中,很少不使用其他的中断。

网友U:
请教64楼。

64楼说的是操作系统的功能,用户不可能考虑到这么复杂的机制。

假设这里要关18000次(或者500000次)中断,其他地方可能还有类似的问题,也要由用户考虑是否关中断,那么这个用户是在写操作系统程序还是在写用户程序?

操作系统是用户程序与系统硬件之间的接口。嵌入式系统开发工程师写的是用户程序,他不必关心操作系统是如何完成他申请的的操作的。

操作系统,或者说线程、互锁、关中断进入管态....这些观念是计算机专家的事。用户程序员不可能强大到两者都是专家。

所以,既然这里没有用操作系统,程序员只要按照规则编程序及至中断程序,就不应该有问题,难道一个裸奔程序设计员要不断地考虑中断发生时产生的影响?
中断是后台程序,它的基本行为准侧就是不能喧宾夺主,影响到前台的演出,甚或自己跑到前台来。(排除硬件行为)

所以,前后台程序是两个独立设计运行的程序,通过信号互相协调。软件禁止后台,又要考虑一堆其他问题。还不如不管。

网友AC:

你在试验一下吧!

网友AD:
呵呵

我认为3,4楼说的对

网友AE:
长时间定时没必要用中断。

网友AF:
我不认为这是编译器的Bug

我不认为这是编译器的Bug

网友AG:
计数初值

TD3跟TH0=(65536-50000)/256;TL0=(65536-50000)%256有关

网友AH(2008-12-03):
学习了

又学到一点知识了!所以有事没事,都要常来21IC逛逛,看看别人的问题,学下怎么解决。

网友AI:
学习了

看了两篇**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