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6.0编译时总死机怎么办?

楼主(2008-10-02):
编译时总是停在LINK...地方不动了,按停止编译也没用,关闭程序也不行,只能在任务管理器里强制关闭.也不是每次都这样,但是总是会这样.网上说是VC6.0的BUG,我的已装SP6,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A:
呵呵,我的也是,没办法

网友B:
我的也这样,等待解决方案……

网友A:
我发现和机器有关,我家里的电脑就没有这个问题,

公司电脑有这个问题,可能和安装的其他软件有关系?

网友C:
也遇到这种情况

联想的机器
不管装xp还是2003都一样

但是用vc2005貌似就没事

网友D:
貌似是机器的关系

貌似是机器的关系,对双核的机器支持不好。

网友E:
我的重装就好了

重装的时候注意和OFFICE2000的先后关系。

网友F:
将虚拟内存改大试试

网友G:
我的也是,有时候到link就不动了...

网友H:
我的是开多个vc的时候死机,开单个就ok

我的是开多个vc的时候死机,开单个就ok

网友I:
我曾经碰到过,不过那时候是卡巴斯基在捣鬼

把KAV关掉就OK了,不过奇怪的是,后来我重装系统后,装了另一个版本的KAV,结果就没事了

网友J:
我的在2000/2003/xp里都用得很好,V...里没用过

VC的IDE远没有VB的IDE健壮。经常性死机是有发生的,但是是几天一次。

楼主:
我把卡巴的"主动防御"关闭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