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方波变正炫波?

楼主(2008-10-03):
单片机io输出音乐,不是正炫波,音乐感觉不好听啊?
怎么把方波变正炫波呢?谁有电路?
谢谢

网友A:
低通滤波

网友B:
听说

听说可以用产生的PWM波形   加一个电容和电阻

网友C:
我有一个想法

可以用施密特触发器将正弦波变为方波,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D:
ls

加电阻电容怎么加呢?有没有具体参数?
楼上,我要把方波 变正弦波啊。

网友D:
音乐

有用单片机io,做音乐的大虾吗?
我们知道音乐信号正弦波,声音才好听。
单片机io输出音乐,都是方波信号不是正弦波,
音乐感觉不好听啊?
怎么把方波变正炫波呢?谁有电路?
谢谢

网友A:
想想你的扬声器能不能响应方波

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了。

网友E:
FV变换

工业上用的多,输出PWM方波,按频率变换成相应的电压。

网友F:
积分

过两个积分器,第一次积分,方波变三角波,再积分一次,三角波变正弦波。

网友G:
输出PWM,然后滤波

网友D:
呵呵

qingsha:
  具体型号,有吗?有参考电路吗?呵呵

 NE5532 :
   不明白
cauhorse:
  不明白
aceice:
  不明白

网友H:
声音不好听是你输出的频谱太单调的原因

方波也可以做到很好的音质,关键是你输出的频谱是否丰富。方波输出到扬声器的典型例子是“数字功放”,你到网上查查就知道了。扬声器本身就是一个低通滤波器,没必要再加低通滤波。

网友I:
积分电路

E:新建 BMP

网友D:
hi

icmap:
  xiexie,谢谢,我还以为声音一定要正弦波呢!
  我对声音的标准不太了解,也就是说,声音信号允许方波信号,对吧!

frank_888 :
  谢谢,图片虽没看到!

网友A:
12L已经帮我说了,本来就是个低通。

网友J:
嘿嘿

LZ以为正弦波更好听???
如果把乐音比做“汤”,正弦波只能算是“纯净水”,而方波嘛,至少算得上“酱油汤”(大家上学都喝过不少吧)

网友D:
呵呵,明白

我就用方波输出音乐!
我还以为方波fcc认证通不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