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应用FLASH二次写入防止改写代码问题

楼主(2008-10-03):
在某种场合,有时不得不将Hex文件即程序代码交付对方自己烧写。

这在FLASH的MCU/ARM/DSP上会经常遇见,因为派人到对方现场ISP的费用太高。

故如何防止对方改写代码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这实际是已知代码反汇编源码的问题,如果不加以手段,那么任何反汇编软件

都会反出汇编源码,即使源码是C源码。

那么如何阻止对方反汇编及调试出程序真正的入口地址呢???

FLASH/EPROM大多都可以“二次写入”,即FLASH的某位为‘1’时可继续写入‘0’

但一旦写入‘0’时必须擦除后恢复为‘1’。

那么我们即可利用FLASH这一“特性”来保护真正的代码和数据在对方反汇编及调试时得不到所需结果。

我们可以将真正的代码(入口地址)和数据在HEX文件里让其为‘空’,即0xff/0xffff/0xffffffff

当首次运行时,解开一部分代码或数据,利用内部或外部看门狗复位,再次重复

解开一部分代码或数据...

这样复位N次后,真正的代码和数据才出现在FLASH中,程序才真正可以运行。

由于“解码”需要N次复位,故反汇编和调试工具也就无用武之地了。

实际应用中,一般要把显式调用函数改为结构函数指针调用。即类似COM接口技术。

它实际上是将重要函数的入口地址作为结构中的成员(函数指针表)。

若是我们将其申请为动态的结构指针,结构成员将要动态装载(函数指针表),这样

我们即可将“解码”后的“数据”装载即可完成。

如何防止代码被改写呢???这实际是个很简单的算术问题。

假入真正的数据或代码为(前3位):

01 02 03 FF.

求和为0B.

由于不为0,我们认为未“解码”。

由于“惧怕”反汇编及调试跟踪“断点”,故不能去判断这个0B不为0是错误!!!

应该将此值去对函数指针表进行“解码”运算,因为正确为0,那么+或^实际

函数指针表会不变的!!!

由于debug时,很难发现IAP调用,即FLASH二次写入,故用0B去“解码”肯定不对。

所以我们只需将FF二次写入F5即可得到:

01 02 03 FA

这样求和为0。

假若这个FA隐藏在别处,或为其他“解码”所用,那么对方想改写源代码,即

想改写01 02 03都会出错。这就达到了我们利用FLASH二次写入保护代码的目的。

假若用CRC等算法和多次复位加载等,对方“解码”难度肯定增强。

当然本主题是在MCU不被解密的前提下,HEX文件的保护问题。

网友A:
只能防改动,无法防复制。不过也是挻绝的。

网友B:
热电源又出新招数了。。。

楼主:
哈哈~~~这是和汽车电子约会时他提出的问题

实际很简单~~~

网友C:
直接用AES~~~

其实也只怕防君子~~~

网友D:
哎这是实际问题啊,现在俺是整了一个加密芯片

网友E:
楼主的风格完全不像老顽童

是不是正身,严重怀疑中

网友F:
没"鸟语"反而不习惯了?

网友G:
局限性

烧写时不加密,等正常运行不就可以读出了。
这方法只适合少数没有读出机制的mcu

网友H:
我正专注这方面研究中。。。

产品不日将出。
彻底解决这类问题。
到时候软件升级就完全可以放心交给客户代劳。

网友I:
有意思.这样可以把代码放心交给客户代工.

网友J:
我觉得如果能用自己的ISP或IAP升级程序最安全

    每个CPU有独立的ID,生成ISP或IAP通讯密钥.ISP通讯数据加密,下载后CPU解密再写入flash.由于每个CPU的ID不一样,所以每个CPU下载的代码都不一样.外人就是监测或拷贝下载代码也没有用,写到其他的CPU内不能正常解密.
    用这个办法尤其适用于用户自己通过internet网络更新程序,并且可以记录更新的CPU的ID,时间,版本,数量等.

网友K:
大多数情况还是要防程序被读出

1.不能控制数量.客户可以直接连PCB一起CLONE.
2.像PIC,EMC等量大的单片机不用说了,几百RMB搞定.
3.对用得不是很广的单片机,如果价值大的话,可以直接拨开塑封用显微镜照相.
4.对部分厂家提供的ID芯片,因为通讯协议通常是串口/I2C/SPI等,ID是可以仿造的.

楼主:
现在stm32每片唯一ID就提供了本主题的应用环境~~~

网友L:
这是个不错的思路

网友M:
谢谢HotPower,约会半天,让我受益非浅,再次感谢!

   我的目的是:放心把代码交给客房自己烧录。和10楼一样。

   用远程ISP也是一个方法,B/S 或C/S。但客户可以监控串口。

网友D:
强烈要求上艳照

一睹大叔芳容~~~~~~~``哈哈

楼主:
pheavecn在这方面是专家~~~汽车人可以请教他~~~

网友N:
hotpower有没有带眼镜的?

网友O:
可惜只是防修改,不是防拷贝

赞一个先!

网友P:

最近在编一个触摸屏汇编程序,把好多执行方法规范成了一种新的协议。
别人不知道你的协议,从FLASH区读出的数据是无法反编译的。

只是防修改,不是防拷贝

网友Q:
嘎嘎

终于又发新帖了~~~~~~~~~

网友R:
...

都是防君子不能防小人的.

网友S:
直接拷贝还是很难得防啊~

连PCB和IC,FLASH一起不变的拷贝,最多就是圆形PCB改方形,其他一点变化都没有。

网友T:
不错的启发,赞一个

网友U:
芯片必须支持ISP?

又想到了PC程序加壳和脱壳的关系。

其实一回事,加壳程序的脱壳,需要找到入口点,当程序解压自己后,long jump到真正的入口点的时候,把程序dump出来,重新修复一下pe,就脱壳了。

加壳,花指令,双线程,int3 ... ...
pc可以有很多的办法来防止,可是单片机没有啊,很多连isp功能都没有,怎么加壳?

这两天,买了个猛壳,给我的“博点签名” 加了一把,放天空软件站,本周下载排行竟然在分类里面排上了第14位,可惜被江民给误报了,说是mm ... ...

还好单片机里面没有杀毒软件。

网友V(2008-11-03):
我觉得这样有点…………

其实要这样加密,我认为可以:前提是单片机支持ISP,那么你在写接收代码的时候,可以添加解密程序段,即接收到的数据都必须进过一定的换算才能还原为烧录码,比如需要写入的是0101 0101 0101 0101 B,那么你将烧录码的数据改成1010 1010 1010 1010 B,那么ISP的程序段只要在接收一个字节后,在最前面添加一个0,然后移位即可得出原始代码,至于如何加密可以根据跟人的想法进行,这样别人拿到烧录码都无法解密,除非暴力**IC得到HEX的烧录码;

网友W:
让一段程序只保存在RAM中,掉电就挂掉。

不知到行不行。加个纽扣电池。

网友X:
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