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7219显示问题

楼主(2008-10-04):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时序不对~~~

网友B:
看是否是字形码错了

可以先测试每段的字形码是多少

网友C:
N年前遇到过

  一言以蔽之:电压低于4.5V就这样的。但是也不排斥你遇到了其他问题。

网友D:
感觉是干扰

或者是你的连线过长

这破片子又贵,又不好用

不过我在单位的时候拿了3片,在家用还不错 的说

网友A:
这种情况调节时序即可~~~

void SendChar (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i;
for (i=8;i>0;i--)
{
  dis_CLK=0;
  if (ch >= 0x80)
  {
    dis_DIN = 1;
  }
  else
  {
    dis_DIN = 0;
  }
  ch <<= 1;
  dis_CLK=1;
  _nop_();
}
}

网友E(2010-03-28):
我遇到的问题是:8端里只有公共端有信号,其他管脚没有信号,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