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MAX813怎么会烧坏

楼主(2008-10-04):
(无正文)

楼主:
感觉电源有问题

如果电路板不接交流接触器,能正常工作,其它地方有交流接触器吸合,有时也会引起电路不正常工作。我把图发上啦,帮我看看,电源设计有没问题

网友A:
LZ做了多少年技术了?

网友B:
功率因数控制器?

你这个板布得不咋的,算算你继电器共用那个根线有多大电流流过....

楼主:
我业余搞的

没算过,现在用40MIL,最多也就两个继电器吸合。继电器不接交流接触器,工作正常。接了接触器,接触器一吸合,一会儿就会乱跳,813发烫。如果继电器没全接上去,少两个,发热更厉害。现在我接了一个89C51,一个74LS04,一个2003,接一个继电器,原来2003用5V电源,现在换成12V电源,除P3.0接按键输入,其它都不接, 一旦继电器接了接触器,就会不稳定,继电器会跳掉。帮我看看走线有没什么不妥的地方。应该怎么布局,谢谢!12V和5V能平行走线吗?

网友C:
o

光藕隔离

网友D:
再说一次,加光电隔离

这是在工业控制应用中,MCU可正常工作的必要条件。

楼主:
怎么办

我以前用2051也做过,只有3个输出,没用光耦,2051到7404反向后用三极管推动12V继电器,一点干扰都没有,任凭接触器打火,都正常。那次设计,都铺铜的,不知有没关系。帮我看看走线有没不妥。如果光耦输出,12V能和5V共地吗?一般我都共地的。现在测试都是在家里测试的,接了接触器就有问题,还不是在工业现场。帮帮我

网友E:
加一组电源给输入回路

  1. 加一组电源给输入回路
  2. 把 5V 电源 分2路布线:
        a. mcu , max813, 2 片 74ls06
        b. 继电器 接7805 的pin 3, 2003 pin 8 接整流桥 "-" ,
           2003  pin 9 接接整流桥 "+" .

楼主:
帮我再分析下

现在,我用了一块带2051和813的扳子(我以前用在其他上面的,有铺铜),电源从原来的扳子引来。把2051的脚接到原来89C51的脚上,2003上另一组12V电源,用2051工作。能正常工作,但是用上图的这块扳子,还用5V或者12V给继电器,只是把89c51换成2051,用原板子的813,情况能改善些,813发烫。是什么原因呢?后来在813电源上加了一个104,813不烫了。帮我看看,是哪些走线不好,引起了干扰?

楼主:
光耦输出怎么画

如果用光耦,输出怎么画?用817,一端接5V经1K 电阻接到51上,另一端接12V接10K 电阻接地,并从10K上端接一1K电阻接到三极管基极上,一般用什么三极管?是这样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