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并口通信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10-04):
51内核的一款单片机,用并口通信出现的问题,请教大家。
用PC通过并口给单片机IO口P0数据,各自单独工作正常:PC不接单片机的时候,输出高电平正常。单片机没有接PC,用外部电源供给IO口高电平的时候正常,IO口也可正常输出高电平。说明PC并口正常,单片机IO口没有坏,为什么两个连在一起的时候,发现到IO口的电压只有1.3V,导致并口通信不正常。
是不是PC并口驱动能力不够??有没有什么可以改进的方法??

网友A:
PC并口的驱动能力很强的

可能与电源和地线有关

网友B:
半4位通讯好些,发数据到状态口,从控制或数据口收数据

这样P0口可不上拉

楼主:
很多可能性都试过了

唔,我是通过PC给并口的数据线发的四位数据,P0口上拉试过,没有上拉也试过了,发现都还是不行。
我也在想是否和地有关,但是还没有想通该如何改进??
谢谢啦

楼主:
有没有人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啊

网友B:
DOS时代有著名的双机并口链接软件LL5.EXE,市场上有专用的电

很好用的,俺一直还在应用。

LL5.exe采用半四位通讯模式。具体链接忘了~~~

不过有本并口的书上有此电缆的链接图。

俺有一51机与PC并口通讯的应用。

P2口通过244与PC并口进行半四位(四出四入)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