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的单片机厂商都有哪些?都有哪些产品?用的都是什

楼主(2008-10-05):
没事了想统计一下,呵呵

网友A:
几大厂家

几大厂家:
microchip: pic16,pic18,pic24,pic32系列
FREESCALE:
atmel:     avr系列
TI:        msp430系列,
ST:

除此外还有一大堆生产ARM7,以及cortex M3的公司,

从长远看,cortex M3可以说势不可挡,会成为主流.

楼主:
比较大的应该还有瑞萨吧,还有些什么?

瑞萨 Resenas
凌阳

楼主:
找到这些,还有吗?

ATMEL
Cypress Semiconductor Corp.
FairChild Semiconductor
Freescale Semiconductor
Infineon Technologies
Intel
Jennic LTD.
Microchip Technology
National Semiconductor
NXP semiconductors
Semtech
Silicon Laboratories Inc.
STMicroelectronics
Texas Insruments
Zi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