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KM山区四轴飞行器信号 遥控问题怎样解决?

楼主(2008-10-06):
A,B两地是山区  无手机信号  现想在B地遥控A地的一个开关  请问怎样解决这种无线遥控问题?

用上海桑锐的无线模块可以吗?它那种无线模块好像必须在开阔地上用

请大家帮忙出个好主意 谢谢

网友A:
叫移动给你架个基站~~~~~

网友B:
自己做大功率模块

同时配以高增益定向天线
OVER

楼主:
呵呵

圈圈的办法不错 呵呵

刚才搜索了一下 有中功率的无线数传模块 780元一台 还要额外买定向天线 传输距离可以达到20KM(视距)  冬瓜你感觉这种无遮挡20KM的 用上你说的定向天线 在山区能达到3km吗?

网友B:
那得看是不是山头

或者起码有一个是山头,才有希望
如果两个都在峡谷,就别想了,自己在山头建个中继站吧

楼主:
那完了 恐怕两个都是山谷 呵呵

谢谢冬瓜 看来冬瓜搞过远程无线数控的东西 呵呵 比较有经验!
我把方案报给老总了  他要是想派人去看看就看看去  呵呵

中继站比较麻烦 电源还要搞太阳能的

网友C:
这个问题首先要尊重物理规律

    山地对波长小于自身尺寸的电磁波的遮挡率是100%,不论功率的高低,唯一办法是自行开辟电磁波传输通道,建中继是相对最可行的办法,其它的不够普适。

网友D:
用超低频的绕地波可以

或用电离层反射的中短波也行,就是与老天有关,不能保证

网友E:
声波

用长波,或者声波也可以啊,呵呵!

网友F:
嘿嘿

短期的话,弄个系联式氢气留空气球吧?

网友G:
为什么没有想到无源中继?

在山头架设一个无源中继,不就结了

网友H:
3KM

拉条电线吧。才3KM。

网友I:
用230M频段的无线电台

网友J:
3km,用rs485足够了,用一根线,加上大地做回路

小心打雷

楼主:
多谢各位帮忙出主意

多谢各位帮忙出主意

网友K:
10快钱买个315M发射头,表明3KM的,选好地点加好天线,可能

网友L:
可以搞个中继吧,查下移动直放站... 不需要那么多功能

偶以前实习就生产那玩意.

网友M:
最经济的,狼烟

网友F:
嘿嘿

狼烟?需要狼拉的屎啊!哪有狼呢?谁能拉?LS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