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08-10-07):
    我的是直流30V驱动的无刷电机,有三个控制端,三个传感信号输出邮端。
在停机的时候我测量到那三个传感信号总是有两个是高电平一个是低电平的。
请问传感信号低电平说明什么问题?高电平说明什么问题?
    如果我要控制它转动,怎样根据这些传感信号来控制?(现在还不要求调速,全运行就行了)

   谢谢!!

网友A:
看一下BLDC的资料

总是2高一低?
这3个信号并不是一定要用到的

网友B:
那三个信号是霍尔的

三个信号,是检测电机相位的霍尔传感器的输出。
电机转动时,这三个信号就按一定的码位变化。
通过判断这三个信号控制电机换相,才能保证无
刷电机持续正常运转。

楼主:
谢谢.

我正是不知道怎样通过这三个信号来控制电机转动啊?
比如我检测到其中一个传感器信号是低电平,那怎样根据这些信号来控制电机转到啦?

有什么资料介绍一下吗?

网友C:
要同时检测3个传感器信号

如何控制电机,要看你的硬件。

楼主:
谢谢.

我就是控制电机转动就可以了.无刷电机有三个控制端的.怎样控制它转动啦?

楼主:
第一次做无刷电机控制.

还没有做过无刷电机控制.在网上找了许多资料都是不齐全的.还搞不懂怎样做.
有什么资料介绍给我看看吗?
谢谢!

网友D:
偶用的是无感无刷电机

三相,一周分成三等份,任时刻有一相为高,一相为pwm作为低,一相悬空检测反电动势. 这三种状态不同相,错开的. 高和pwm错开,一周分成了六等份,换相时刻在中点,有一个反电动势过零位置,又错开一次,成为了12等份,每等份30度.
由检测反电动势过零来控制换相,反电动势与换相相差30度. pwm大小控制速度,还可以通过人为的提前或落后换相时刻来控制速度做到突然加速减速(比如提前7.5 15 22.5).
lz自己去琢磨下电平时刻图.画出一个周期就知道了...

有感的应该更简单,不要累死累活的去检测过零点.你可以把pwm固定,进角也固定,这样就不调速了.
还有启动要注意,逐步加大电流步进启动,直到有足够速度能产生反电动势才改成自由运转. 可能有堵死情况,加大到一定电流如果还没启动,重新回0再次逐步加大.多试几次.千万不要一路猛加,万一是堵死...
启动-->电流控制,产生磁场-->磁场检测,控制电流换向.

网友D:
有感的,没试过.

偶觉得一样要步进启动,然后找到一个跳变的相信号做零位置,每周依次逐个的检测就好了.一周转下来,三个信号是逐个跳变的.由两个的间隔知道角速度,跳变时候或者跳变延后一定角度换相.

楼主:
例这样。

例如那三个传感器是A,B,C。 其中A 是低电平,B和C是高电平。我现在要控制它转动,应该先触发那一相?是A 相吧?

网友B:
直接用电机控制芯片吧,DSP也行

了解下SVPWM的控制方法先.

网友C:
应该是的

你有三个控制端,应该是三相半控电路。
换相时要使电机在运行过程中定子绕组产生的磁场
和转子磁钢产生的永磁磁场在空间始终保持90度电角度。
我以前在网上载了一本叫《直流无刷电动机原理及应用》
的书,张琛写的。不过现在找不到了,你可以在网上搜
一下。

网友E(2019-04-25):
《电动机的dsp控制》 王晓明的书,他在此书中讨论的是依据位置信号进行换相控制,而位置信号通过三个霍尔传感器得到,三个霍尔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在每个机械转中共有6个上升或下降沿,这正好对应6个换相时刻,将DSP设置为双边沿触发捕捉中断功能,but只有换相时刻还不能正确换相,还需要知道应该换哪一相,将dsp的捕捉口CAP1-CAP3设置为I/O口、并检测该口的电平状态,就如你所说的三个电平状态,就能知道是哪一个霍尔传感器的什么边沿触发的捕捉中断,书中将捕捉口的电平状态称为换相控制字,并定义了一个换相控制字与换相的对应关系表,在捕捉中断处理子程序中,根据这三个换相状态字,查表得到换相信息,实现正确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