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RS232口与pc机通信

楼主(2008-10-07):
请教:
我用PIC18F4550做RS232口与pc机通信试验,由单片机向PC发送一固定的数据。PC端用串口调试助手V2.1接收,发现每次接收的数据是5次重复的数据,有谁能指教一下..

如:发送十六进制B4
却接收到5个:
B4 B4 B4 B4 B4

网友A:
可能是波特率不对

你发的是什么数据,可能是波特率不对造成的。

楼主:
已经解决了

已经解决了,原来是直接用烧录器电源复位有抖动造成的,相当于重复发了很多次。

网友B:
浪费

这么好的片子,这么低的波特率,浪费资源!我用2RMB也可以设计全双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