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如何快速更新屏幕内容,我做的闪烁得厉害???

楼主(2008-10-08):
初次使用12864液晶,文字和图形显示都正常,但有个问题困扰。在液晶屏上显示时钟(时钟芯片为DS1302),因为要显示到秒,所以我不停的读取DS1302,然后显示在液晶屏上,每次显示我都发0x01命令清屏了(设置了延时10ms),但是还是显示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字符,没办法,我在每次显示之前都关闭命令,显示过程结束后打开显示命令,现在非法字符没有了,可屏幕闪得老厉害了,我实在没折了。我看了别人的显示,都不闪烁,可没有代码,所以!!!
请各位高手帮帮我,谢谢

网友A:
建议

建议:

1.显示哪里就改变哪里

2.1秒或者略小于1秒读一次ds1302,然后输出日期时间到lcd

网友B:
怎么能不闪

你不用每次都清屏,只要每次都从固定的地址写入数据就行了。还有就是不要开光标闪烁功能。

楼主:
谢谢

楼上的大虾说法真节省,我想也该是这么做,刚才去金鹏液晶网站上下载了12864的例子,再试试看

网友C:
古老的12864液晶

网友D:
改变下刷新的思路 不要做无谓的刷新

need_refresh = 1; //进入后刷新标记

while(1)
{
  GetDS1302(); //读时间
  if(time_Change())  //时间改变
  {
    need_refresh = 1; //需要刷新
  }

  if(//处理其它的需要刷新的情况  //)
  {
    need_refresh = 1;
  }

  if(need_refresh) //需要刷新
  {
    //刷新屏幕
    need_refresh = 0; //清除刷新标记
  }
}

网友E:
绝对不能关屏,在不关屏的基础上想想其他办法!

网友F:
2楼的方法实用

也可以用定时器做个软时钟,500ms或1s刷新一次即可

网友G:
每次开机读一次就行了

用单片机自己定时,每次开机读一次就行了,没必要总是读取DS1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