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会用的过程中会有坏bit吗

楼主(2007-07-05):
近来在用EEPROM,清空再读出来校验的时候,有的字节好象有错误。手册上讲可以用100000次,但是在一般没到100000次的时候会不会就被读写坏掉,就象NANDFLASH一样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坏块,大家有没有类似的使用经历,谢谢

网友A:
100000次应该是个保守的数字

一般情况下比这个要长,不过也会有个别器件提前坏掉,不知道楼主写了多少次?坏的

网友B:
2种情况,清空操作有误,或买到假货

楼主:
那是不是说eeprom比NANDFLASH可靠多了

一般NANDFLASH出厂的时候都不保证所有的块都是好的,
是不是EEPROM使用过程中用不着考虑坏的情况?

网友C:
我们公司曾遇到过,存储器有些单元内容会改变的情况

网友D:
会有的。

100000次只是大概的数字。记得有一个人测试过,比手册上的次数稍微少了一些。

网友E:
要想可靠,改用铁电存储器吧

   寿命比EEPROM长很多,速度也快,价格嘛,稍微贵一些,有量的产品也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F:
re

没碰到过,

网友G:
应该不会

新的,或者用得时间不长的,一般不会有坏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