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控按键计数(加速键)

楼主(2007-07-05):
在LCD上显示四位数值,如何使用四个按键调用0---9999之间的数值.
还是用左移,确认,加,减四个功能键,如何调整四个键在LCD上显示出来.
数值显示要有进位,退位功能及单独对某一位可调(单独设置,加,减功能).
这样的子程序如何处理?

网友A:
键盘控制的问题

网友B:
等吧,有人会给你源代码的...

网友C:
太复杂了.

我只会加,减.
其它的不会

网友D:
先要确定好4个键的确切功能

写下来,看看有没有问题,然后才开始考虑如何用程序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