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小风扇的打开和关闭?

楼主(2007-07-05):
我有一个风扇,是12V工作,电流0.7A左右,现在我要控制它打开、关闭,准备用MOS管来控制,不知道选哪一种比较好?请DX推荐,谢谢!

网友A:
N沟管,IRFD110、IRFD120……。
P沟管,IRFR9110、IRFR9120、IRFR9014、IRFR9024……价格能接受时尽量用导通电阻较小的管子。
用双极型管也可以,但需要达林顿接法,或直接用达林顿管。

网友B:
电压不够大

加大电压可以,接到24V去

网友C:
电流不大

按照2楼大虾说的挑个管子,应该不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