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图

楼主(2007-07-05):
(无正文)

网友A:
单片机上的

接到单片机的TXD,RXD上

网友B:
串口

T和R似乎应该是那个5脚元件的串口引脚。图上右面的单片机通过两个三极管作隔离驱动后和其通讯。

楼主:
RE

谢谢!我要继续去看看
   因为我还没有看到哪个5个脚的元件
  我是通过PCB板看的

楼主:
为什么这个隔离

    为什么要这么隔离.为什么要隔离呢?驱动能看懂!能分析下不?

网友B:
也许

也许是怕那个元件会造成干扰之类吧?

不知道那是个什么器件之前,确实不好猜:)

网友C:
怎么感觉T和R搞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