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接触式手写(射频手写)

楼主(2008-10-08):
 我做了一个方案,能够利用射频信号在一块100*100mm的面板上定位手写笔的位置,识别精度小于1mm,识别速度64祯/s,想把这个方案引申为射频手写,请高手指点如何实现:
    现在的信号已经数字化,因此只希望利用这些数字信号达到手写输入的效果,当然成本不能高,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这样的芯片能直接完成。
    请热心的朋友给我指点捷径,并提供具体信息。
    附:我的技术核心是信号采集,手写功能本可以由客户完成,但现在我急需要完成我的DEMO
    请与我联系             13823602272  yzwsz@21cn.com 杨

网友A:
射频信号

射频信号,1MM?很强。

将你的输入搞成绝对鼠标坐标,输入到电脑。其他就是应用软件的事情了。

楼主:
已经是绝对坐标

回2楼:现在已经是绝对坐标,不想用电脑作执行终端,没有商业价值

网友B:
装WINCE,就可以装很多现成的手写输入法了

否则,自己去找找开源的代码吧,不过估计都没那么容易哦

网友C:
悬空手写,没有手感啊

还是要有个东西垫着才能写字的。

手写输入一般有集中算法,第一种是笔顺,第二种是和字库矩阵进行相似运算。

楼主:
只为了不下沉

呵呵,使用时当然不会隔空手写,尽管可以隔空手写,现在等于说在这里寻求信号采集完成后的处理方案,呵呵,谁有这方面的源码,要C的,谁知道哪家公司可能有能完成我的方案的芯片。

网友D:
新的table pc已经采用这个技术了

楼主:
顶起来再请教

网友E:
主意不错

不过悬空写的确没有手感

但是感觉字体识别是不是跟手写板同样的原理?

网友F:
LZ需要无线手写笔吗?

LZ需要无线手写笔吗? 我以前做无线感应手写板还剩下大概500只感应笔.

发射频率大概600KHz,两个按键.笔尖按下可以轻松识别1024级压力.

李生

楼主:
信号

我有2种方式,一种面板发射,笔接收,就是我上面说的那种,另一种笔发射,面板接受,两种方式都实现了这种可能,而且都成本低廉,10楼说的是我的第二种方式,这种方式识别速度只有10-15祯/秒,而且移动中位置很难计算,笔的抬起与落下完全依靠按键,不适合我的需要。既然是笔,就不应该有按键。呵呵,这个方案实际上是点读机的一种扩展应用(现在步步高猛打广告的那种机器)

楼主:
再顶起求助

网友G:
10年前的技术,甚至20年前

专利检索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H(2010-05-09):
都说说,让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