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XWJ”如何写组合按键程序

楼主(2007-07-06):
(直控按键,加速键带进位,退位功能)。
我现在用四个独立的按键(P1.6,P1.7,P3.6,P3.7)组合,完成编码器功能(暂定)。要求实现功能如下:
1,    输入数值范围是0----10000,即输入电流为0mA-----10A。为了方便我在12232LCD上只做四位数字显示0.000------9.999(也许这样做不合理,但如果键盘处理功能做好了,就显示五位).
2,    我需要对每一位数值操作都需有进位和退位功能;我的思路是四个按键完成四个功能:加键,减键,设置键,左移键。
3,    我还需要使用长按(加速键)功能。比如我现在的LCD显示是:2.500A,须修改为1.7A.我左移键已经设置在”5”数字这个位置,我只需要在此长按减键就可以输出显示1.7A了.
4,    再比如我现在的LCD显示是0.000A,我需输入显示2.000A的数值,如果我的左移设置功能现在在个位,或者十位,百位.我长按加(减)键,能达到我所要的数值.
5,    同样的方式,现在LCD上显示的是2.400A,需输入900mA的电流,此时左移按键移到“4”数字位置,长按长按减 (加)键,就可以得到900mA的电流输入显示。所以说需加速键。
6,    因LCD需换屏显示,所以换屏后,前面所操作好的数值显示不能因换屏而改变。
7,    我前面

楼主:
7,我前面参考几个程序,

7,我前面参考几个程序,都没成功,不能实现进位,退位。没有长按功能。

网友A:
看俺的培训教材

只要你能看得明白

网友B:
别人只能给思路,关键还是靠自己...

楼主:
所长的培训教材在哪里?我看看。

楼主:
我前面写了几个程序,现在头脑一片混乱。

前面的程序只能单独调整,不能进位,退位。没有加速功能。
搞了好几天了,看样子这种情况我又要找电脑圈圈帮忙了。

网友C:
xwj的方块很好玩~~~

网友D:
方式

这其实是两个功能而已。按键扫描是个独立的模块,显示是一个模块。两个模块之间只有显示的变量联系而已。应该不难吧。加速度键也不难哟

网友E:
说说自己的理解

按照我的想法:按键的模块实际是两个
    一个是常说的键驱动,这个模块完成的是键位的设定(可以灵活的根据I/O口的实际情况设定,按键状态的识别(能够识别长按、短按等常见状态)
    另外一个是键功能,根据你的功能,对不同的已识别的按键状态,进行功能设计。这即需要识别按键状态,还需要对屏幕状态进行记录,以及各种显示之间的相对关系。

    第三个,是LCD的驱动,他和其他的代码应该是无关的,比如说,给它个0x30,它就在LCD的某个位置上显示“0”,这样不管你换什么LCD显示屏,最多只要换一个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F:
按键,本来就和屏无关

网友G:
你用短消息告诉我是怎么在签名上帖动画和图片的?

我就告诉你是怎么做这个按键的(只是不要太笨,包教包会,如果不好意思,可以考虑来请俺吃饭,如果还不好意思,就来交拜师费……)

网友G:
长击,短击,连击

单击,双击,任何组合击,变速击……

哈哈,想怎么击就怎么击

网友H:
11楼

很有意思:)

网友C:
倒塌了~~~想法也收费~~~若成我早富起来了~~~

网友G:
14楼老犯晕……

想法收费才是应该,具体的代码收费反到是要向后靠靠了……

这是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的区别嘛……

哈哈哈哈……

楼主:
喝茶,吃饭。我可以请你,但交拜师费,就不好意思,免谈

楼主:
我还真得没拜过师,一切都是自学得来。

网友G:
呵呵,不交就不交把……

有喝有吃也不赖……

你上次帖出的那程序我早就瞄过几眼了,你的问题表象是解决按键的问题,但真正的原因还是你程序结构的问题;

所以,所长告诉你的是最正确的方法,不妨先看看所长的教材……

当然,所长的方法肯定不是唯一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如果你看懂了所长的方法,别的方法讲起来就比较简单,你理解起来也会比较快……

讲了这么多,还不赶快给俺来杯水?

楼主:
多谢你指点,但所长的教材看上去过于繁琐。

我只是用了单独四个按键。完成一个简单的滚轮编码器功能。但是我现在困难是针对每一位数字操作时要有进位,退位功能。也即是要有加速键功能(长,短按功能)。

网友G:
帖一点再说

void        keyscan(void){
            if(keyval){
              keypresscnt++;
              if(keypresscnt<pdot2){}
              else{
                  exitbuzzer=on;
                  switch(menucase){
                  case  0:
                          switch(keyval){
                          case  up:
                                      break;
                          case  down:
                                      break;
                          case  set:
                                      break;
                          default:    keypresscnt=0x00;
                                      break;
                                        }
                          break;
                  case  1:
                          switch(keyval){
                          case  up:   if(keycontinue){fcase++;keypresscnt=0;}
                                      else{
                                          if(keypresscnt>p1s){keycontinue=on;keypresscnt=0;}
                                          else{
                                              if(keysingle==0){fcase++;keysingle=on;}
                                              }
                                          }
                                      break;
                          case  down: if(keycontinue){fcase--;keypresscnt=0;}
                                      else{
                                          if(keypresscnt>p1s){keycontinue=on;keypresscnt=0;}
                                          else{
                                              if(keysingle==0){fcase--;keysingle=on;}
                                              }
                                          }
                                      break;
                          case  set:  if(setOneclick){}
                                      else{
                                          menucase=2;
                                          setOneclick=on;
                                          disval(f[fcase]);
                                          }
                                      break;
                          case  rst:  exitset();
                                      break;
                          default:    keypresscnt=0x00;
                                      break;
                                        }
                          break;
                       ...........
                       ...........
                       ...........

网友G:
俺可是给你整出一个典型4键操作了……

至于按键消抖总不需要再问我把?

呵呵,里面有长击,短击,连击,单击判断,至于双击、加速击你自己把那程序变通一下就出来了,不要让俺帮你把他全写出来把?

楼主:
呵呵!多谢你了老兄,

在21ICBBS上总会遇到像你及computer00(电脑圈圈)这样的好心人。
只要有恒心,穷追不舍总会有解决问题的一天。哈哈。。。。。。

楼主:
请问:yewuyi好心人,为什么我下面所写的子程序

在主函数里面调用它时void main(){...key();...},不能这现个,十,百,千位数值相加减。
#define Qdshj 200
#define ljshj 10
bit keyflag;
uchar keyswitch=1;
char idata dis_0=0;
char idata dis_1=0;
char idata dis_2=0;
char idata dis_3=0;
void key()
{
    static uchar keycounter;
    uchar keyvalue;
    P1=P1|0xc0;
    keyvalue=P1;
    keyvalue=~keyvalue;
    keyvalue=keyvalue&0xc0;
    if(!keyvalue)
    {
        keycounter=0;
        keyflag=0;
        return;
    }
    if(keyflag)
    {
        keycounter++;
        if(Qdshj==keycounter)
        {
            keycounter-=ljshj;
            key_process(keyvalue);
        }
        else
        {
            return;

        }
    }
    else
    {
        delay(10);
        P1=P1|0xc0;
            keyvalue=P1;
        keyvalue=~keyvalue;
        keyvalue=keyvalue&0xc0;
        if(!keyvalue)
        {
            keycounter=0;
            keyflag=0;
            return;
        }
        keyflag=1;
        key_process(keyvalue);
    }
}
void key_process(uchar upload)
{
    if(upload&0x40==0x40)
    {
        /*
        f++;
        if(f>=10000)f=9999;
        */
        dis_0++;//个位
        if(dis_0==10)
        {
           dis_0=0;
           dis_1++;//十位
           if(dis_1==0)
           {
              dis_1=0;
              dis_2++;//百位
              if(dis_2==10)
              {
                  dis_2=0;
                  dis_3++;//千位
                  if(dis_3==10)
                  dis_3=9;
           }
             }
              }
      }

    else if(upload&0x80==0x80)
    {
        /*
        f--;
        if(f<0)f=0;
        */
        dis_0--;//个位
        if(dis_0<0)
        {
          dis_0=9;
          dis_1--;//十位
          if(dis_1<0)
          {
            dis_1=9;
            dis_2--;//百位
            if(dis_2<0)
            {
              dis_2=9;
              dis_3--;//千位
              if(dis_3<0)
              dis_3=0;
           }
           }
          }
     }
 }

楼主:
在主函数里面调用键盘扫描子程序

void main()
{
   ......

   key();

   ......
}
为啥不能执行按键加,减?

楼主:
我上面的键值处理函数正确吗?

网友G:
正确与否得靠你自己去搞清楚了……

俺可没兴趣慢慢看完这个程序……

网友C:
我倒~~~XWJ在外地灌水好象没空,可惜他的俄罗斯方块了~~~

楼主:
没人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