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咨询

楼主(2007-07-06):
(无正文)

网友A:
ATmega系列的PWM功能都可以产生

用M48才四块多

网友B:
大部分单片机都可以

只是程序的复杂程度不同

网友C:
PHILIPS LPC900,SILABS C8051F....

网友D:
HOLTEK的HT46系列

PWM有1到4路,价格便宜

网友E:
我也有类似需示,在200K以内

  我打算用P89C51RA2系形来做,它有PWM输出,加个1602的液晶屏,再整个键盘输入,设定调整都很方便。

网友F:
新的热门

网友G:
30-80k,还有个步进的问题

比如你需要分辨在1HZ

就比较麻烦

网友H:
PIC的CCP1的PWM

完全自动的

网友I:
STC12的,不是广告。用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