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这样的51单片机吗?

楼主(2007-07-06):
好久不用了。ISP方便,片内有flash,EEPROM,IO口多一些。最好是军品,稳定可靠,抗干扰能力强的工业级也可,价格无所谓,请大伙推荐一个吧

网友A:
W79E217,有多达60-I/O

网友B:
LPC可以吧?

网友C:
silicon labs c8051f系列工业级别

http://www.silabs.com

网友D:
军品和宇航级51只有找Atmel和NXP了,原来还有Intel,但停产了

    这种芯片的都是通过专门渠道销售的,普通代理那不可能有。一片军标51上千块,而且没有ISP,宇航级的则一片近万,无片内存储器,都是8031级的。Intel还在生产251的军级和宇航级芯片。

网友E:
好多都有这些功能吧,我初学就见过不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