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家单片机有优势!!!

楼主(2007-07-07):
大家来评一评,哪一家的单片机有优势呀?
1,atmel
2,nxp
3,freescale
4,microchip
5,宏晶
6,NEC
7,TOSHIBA
8,SYSCMOS
9,瑞萨
10,ZILOG
11,ST
12,SST
13,中颖
14,华邦
15,......

还有其他哪些,你们用的是哪一些呢?

网友A:
各有优缺点

根据不同方面选择不同单片呵呵

网友B:
没有什么优不优势的。适合就行。

网友C:
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D:
无法比较,关键是无法确定一个统一并公正的比较基础

不同条件下的比较结果是不同的,换句话说,不同应用下的优劣结果是不同的。

网友E:
没有应用,无法比较。

网友F:
看你的方便也很重要

进货渠道、售后服务、技术支持之类的,熟的供应商会好一些:)

楼主:
从抗干扰来说?

如果从一个方面来说呢:
抗干扰,稳定性来说,谁是第一?
性/价格谁最便宜?
谁的服务最好?

网友G:
各家生产商能够存活就是有他的优势

没优势的自然会被淘汰,最适合就是最好的.

网友F:
个人看法

ST和华邦的质量比较好。
STC、PIC的比较便宜。
最好不要用日本的,通用性差一些。

楼主(2007-09-05):
各位的见解都很好呀.

各位的见解都很好呀.

网友H:
怎么可以笼统的说优势呢

网友I:
什么是优势...

有些人喜欢便宜,有些人喜欢性能好,有些人喜欢简单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