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51单片机控制一个LED阵列?谢谢!

楼主(2007-07-07):
如题,LED阵列是每行3个,然后就这样一直并列有50排左右,功率是10W,每个LED灯的驱动电压是1-2V,该怎么办?请教大虾,谢谢!
yuabbiao@tom.com
我想用光耦,但我找到的负载电压都太大,都是几百V,把它们烧着估计都可能了,还有什么办法,后者有什么好的器件,三极管可以吗?51能驱动起来吗?  再次感谢!

网友A:
就像管理数码管一样

楼主:
谢谢

能具体点吗? 我刚学 不太懂  本科

网友A:
13X13的矩阵,动态扫描

网友B:
13X13的矩阵动态扫描不好管理

16X10比较好。

网友C:
定时20MS扫描一次.

开个缓冲区. 定时器只管把缓冲的数据拿出来显示就行了.

网友D:
"我想用光耦,但我找到的负载电压都太大,"

什么意思啊?耐压和烧不烧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E:
不必用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