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单片机驱动数码管想到的灌电流

楼主(2008-10-11):
用51驱动的2只7段共阳数码管,采用动态显示,段码端经电阻470欧姆接P0口,位选端经PNP,基极接5K电阻到P2.0(P2.1)口,经过PROTEUS仿真后可行。
这样就产生一个疑问:P0口的最大灌电流也只有25ma左右,一个数码管若每段只要5ma,最大也要35ma,不是大于灌电流极限了吗?
望高手解答~~

楼主:
a

自己顶一下,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A:
超过datasheet范围

超过datasheet范围,如果你这么使用可能不会看到出错,但是不能这样做产品,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出错呢。
或者下一批货厂家修改工艺了,但是仍然符合datasheet,你超标使用,就很难说不会出问题。到头来麻烦的是自己。

楼主:
同意

对,原理是这样,但我看到对于共阳的数码管,基本上是这样的接法,难道大家就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网友B:
呵呵,Proteus仿真模拟信号,别太当真~~

楼主:
zyok一说,还真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增大了限流电阻之后使P0口的总灌电流在标准之内,把数码管的每段电流设定在5ma,运行之后正常发亮,但测得每段电流只有3.8ma!!!奇怪了,难道是PROTEUS这么不可靠,还是3.8ma的电流可以亮,只是不是额定电流(5ma)时的亮度?

网友C:
不同数码管的压降不同吧

网友D:
不知道一个7段数码管的驱动电流多少!

规格书上有一个参数If。为正向电流。 不知道它上面写的正向电流是指一个七段数码管全亮时七段的总电流还是单个二极管的电流??

网友E:
??

这样就产生一个疑问:P0口的最大灌电流也只有25ma左右,一个数码管若每段只要5ma,最大也要35ma,不是大于灌电流极限了吗?
望高手解答~~

每个P0口接一个SEG口,灌电流就是5MA,怎么要35MA呢?35MA应该是流过PNP三极管的电流吧?

网友F:
通过三极管再控制数码管就可以啦

楼主:
谢谢大家

对于9楼的回答,是这样的,35ma确实是流过PNP的电流,但这个电流是从7个并联二极管那流过来的啊,也就意味着理论上P0口的灌电流不就是35ma了吗?
想问一下10楼的高中老师,您说的用三极管再控制数码管是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
a

我现在是把限流电阻调高到800欧姆,使得P0口的总电流为24ma,但这样在显示8的时候每段只有3。8ma,不知道这样能不能保证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