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指点关于MC14489的问题

楼主(2007-07-07):
我最经做了个LED显示的东西,用MC14489驱动5个数码管,在用伟福仿真器调试时一切正常,可是将程序写入AT89C52以后数码管却不再显示数字了,只有在偶尔短接电压滤波电容的正负极时才能点亮数码管,但是重新上电以后又不好使了,51单片机的P1口与MC14489连接,用了4.7K的上拉电阻了!现象真的好奇怪啊,请高人现身指点吧!谢谢了

网友A:
电源没有问题吧?

网友B:
显然应该是没有加复位电路或者复位电路不对……

楼主:
电源和复位都没问题的

电源肯定没有问题的,我用的是EM1716直流稳压电源,稳压程度和驱动能力都足够了!单片机上的复位电路也没问题啊,因为整个系统能跑起来就是MC14489的显示部分不好使啊!大侠们在看看能是什么问题嗯?

网友C:
还是用164方便

还是用164方便,14489太贵了吧

网友A:
不明白出了什么问题

要么按楼上大虾的办法,换一个164试试行不行:)

网友D:
电路图

把电路图画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