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2怎么接32.768k的晶振?

楼主(2007-07-07):
和12MHZ的接法相同吗?
2个到地的电容这时应该接多大啊?
谢谢

网友:
关于AT89C52

应该接10PF,接法一样的一个起振电路!

网友A:
这么慢

用51可能不太合适

楼主:
接10p好像没起振

是不是每个脚通过10p到地啊?

网友B:
不接电容行不行?

试试看吧

网友C:
50-100p的,但频率也忒低了

楼主:
上述方法不行

起振不了

网友C:
那你就用有源的,从来就没有使用低于2M的

楼主:
换高一点的晶振怎么样?

500k以下
一般市场上都能买到多大值的?
最好能容易起振

网友D:
89C52不能工作在这么低的频率下

看看其器件手册吧。只有静态设计的51才可以。

楼主:
手册上写了可以

Fully Static Operation: 0 Hz to 24 MHz

大侠推荐一个500k以下的晶振吧

网友E(2016-09-12):
串接个几十K的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