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5V输出,输出电流2A的稳压芯片

楼主(2007-07-08):
推荐一款5V输出,输出电流2A的稳压芯片

网友A:
有一份铜冒封装的7805,忘了型号。TO3封装?

网友B:
.

2A电流,最好用开关电源,

或者考虑不同的电路分开供电?

网友C:
建议使用单独的电源或电源模块.

楼主:
用模块? 没有这样直接可以使用的芯片吗?

网友D:
lt1084-5

网友E:
LM7805K

就是2楼conwh说的那种吧。5V3A。

网友F:
LM2596最大是3A

网友C:
用芯片时.大电流,

你自己解决这散热就很费事

楼主:
你们搜搜我以前发的帖子就知道了

我要做一个LED显示屏.一共10组,每组有96个8字,共有98*7个LED,你们说我的电流要求多大?

网友G:
买现成的开发电源

  做这种LED矩阵最好购买现成的5V,2A开关电源,通用化产品,性价比很高的。自已制作,由于LED电流动态变化太大,弄不好单片机会受冲击造成复位。

网友E:
古版说的是

这样最方便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