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单片机和红外接收头的问题

楼主(2007-07-08):
(无正文)

网友A:
普通的彩电遥控器发送的信号1838能正常收到

网友B:
是,看哪种遥控器了,他们的协议是不同的

楼主:
收到的信号后输出的电平能否正常识别?

1838输出的TTL电平能否被51正常识别?能否采用51编程解码??

网友C:
自己搞一个密码方案

也许更容易

网友A:
1838输出的TTL电平能被51正常识别.也能采用51编程解码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我尝试一下

谢谢楼上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