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降压问题

楼主(2007-07-08):
由于无银两,故不能采用DC-DC方案.
要求输入30V~60V,输出5V.电流约20mA.
价格在1.8元以内.

谢谢!!!

我实在想不通如何解决.

系统内用了MCU,AVR的M48.

能用它控制PWM给自己供电和驱动4只LED和1个蜂鸣器吗???

如何是好???实在是倒塌了~~~

用7805或117等实在太热,而且输入电压压超限.

再次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偶得定,和偶的要求差不多!

1、静态功耗小于200uA
2、输入9-36V,输出3.3V/10mA,隔离;
3、反馈需要变压器(光耦功耗太大)
4、品牌无要求;

网友B:
可考虑用MC34063

瞎蒙的

网友B: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4&t=2246587&tp=%u53D1%u70ED%u554A%u53D1%u70ED%u2026%u2026

网友C:
用稳压管怎么样?

分几段稳压

网友D:
很想看到楼主什么时候可以倒塌倒塌模电玩玩~~~~

“用它控制PWM给自己供电”这个主意不错,但要解决启动问题和死机时不自杀问题,这个成本不低。

不介意功耗就用电阻加稳压管,最简单廉价。

要考虑效率可用分立元件做个简单的串联开关稳压器,成本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E:
做个RCC电源或单(双)管自激电路,就看你的变压器能做到多少

网友F:
谢谢楼上各位老大的帮助~~~

特别是4楼朋友给的链接.
看后感觉都曾经历过,但都不是在此主题中.

好象大家都倾向在MC34063输入端做手脚以扩张输入电压的范围.
也有的是说反接稳压管.这个我做了48V的实验,手中只有12V的稳压管.
可行,但稳压管发热.感觉有些不可靠.

反接稳压管在以前的大电压测试中曾经采用过,那是一位电源高手说的
可以提高电压的采样精度,因为分压后分辨率肯定受损失.
故采用了小电压分压测试,大电压反接稳压管再分压测试.

也有说用555进行PWM控制.
这个本应该可行,但555自身的最高电压又带来一个问题.

至于我想用系统本身的MCU的PWM,不过像XWJ所说的MCU也需供电的问题.

总结那个链接后,感觉还是在MC34063输入端做手脚是个好主意.
不过电路如何接???

最终不知那个讨论的电路是如何画的...郁闷之中~~~

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助!!!!!!!!!!!!!

菜农在这里有礼了!!!!

网友G:
如果对效率无要求,用电阻加稳压二极管好

网友F:
功率不太高

就4个发光LED,每个2mA即可.
整个系统10mA即可.

能否搞个电阻+TL431.
以前我也用431供过电,不过输入电压不大.

加电阻肯定可以,以前也曾经加过水泥电阻.

不过心里总感觉不放心~~~尤其是手机爆炸出人命的报道后~~~

网友F:
迷糊了~~~等待IC921的高见~~~

儿歌唱道: 劳动了一天辛苦了~~~

网友H:
这样可否?

网友I:
用双管搭个多谐做PWM驱动

网友J:
用1个32

网友J:
用1个3W的电阻+1w的稳压管就可以了,才20mA

网友K:
都是好计

网友L:
!

菜农是在做手机电池的充电器吧,恰好手头有一个所谓的万能手机充电器,拆开来看看。

网友M:
小电流 dc/dc

dc/dc 降压完全能做到成本在¥1.8以内, 可能要先降压一下, 便宜的dc/dc可能不能工作在那么高电压

网友N:
当时讨论到最后并没有找到很好的方法

成本问题限制太大,我当时要求3元内,你来一个1.8,没戏……

网友O:
做产品,电源马虎不得

  电源是心脏,心脏出问题,想想后果有多严重。千万别在电源部分省银子,除非你想做伪劣产品。

网友N:
就是DC-DC芯片,估计也很难有戏

好象能达到50V只有DCDC芯片基本上也很少

俺有个想法不知道行不行:
那种高频脉冲变压器好象很便宜,用它降压后供电给振荡电路产生脉冲信号,就相当于PWM了……

不知道那种脉冲变压器行不行,俺没用过那东西,瞎猜猜……

如果这样可以,应该价格不会太贵,也比较可靠一点,否则,不知道那天POWER就死翘翘了,呵呵,即使是HOT POWER也不管……

网友P:
1.8元?

网友Q:
电阻

如果成本限制,60V 20mA,总共才 1.2W,即使全部功耗都在一个电阻上,也没有问题。

网友R:
20mA

      30V TO 60V
          +-------+
          |       |
          |       |
         47K      |
          |     |/
          +-----|  NPN
          |     |
         22K      +--+---- 78L05 ------- +5V
          |          |       |
          |         === 50uF |
          |          |  25V  |
          +----------+-------+-----------
          地

网友S:
dengm ,能画清楚点吗?谢谢

网友Q:
.

dengm 的电路图,三极管部分等效于一只电阻,只是散热部分好一些……^_^

网友I:
前级为第一级降压,第二级用78L05降压

前级输出大概是电源的30%

网友N:
能承受5~60V的三极管也不是很多

dengm 画的是比较典型的7805扩压使用,但扩展到60V也有点太夸张了把?

网友F:
今天有个想法不知可行否???

还是感觉邓苗同志画得好~~~

                 30V TO 60V
                     +-------+
                     |       |
                     |       |
                     |       |
                   |/ 8055   |         +----->M48ADC
M48PWM->-22K-+-----|  PNP  RY=1M       |
             |     |        |         |
          RX=22K     +--+----+--RZ=2K--+- 78L05/7133 ------- +5V/3.3V
             |          |                     |
             |         === CX=50uF            |
             |          |  100V               |
             +----------+---------------------+----------------
             地

我的想法(不知能否实现,只是个人的一种期望而已):
昨天是想用系统的PWM来反控制系统的电源,但晕头的想M48的电源如何解决???
今天想到了二极管并联电阻的快充慢放或慢充快放电路,它们不都是用二极管的
单向导电性中的正向与反向的阻值差异完成的.

那么我为何不能用三极管来完成同样的功能呢???
用三个电阻RX,RY,RZ来实现不同的想法,MCU发送PWM驱动PNP三极管来完成此任务,以减小电阻过热的问题.(能量转换的问题)

在初始状态,由于MCU的PWM输出高阻,此时由于RX,三极管导通,短路RY.
这时电路简化为RZ+7805.温升肯定很快.
此时7805应该输出MCU所需的电能,M48开启ADC和PWM模块.

由于输入电压在30~60V波动时,在M48ADC也会波动,这样PWM可以减少脉宽,
由于电容CX的作用,将会在M48ADC即7805的输入形成低电压的直流.

我想这样就可以降低稳升和功耗,提高了效率,即完成了变相的DC-DC.

唯一让我担心的就是MCU死机,可能出现2种情况---PNP不通或长通.
但后者几率更大些.

做做梦~~~过几天做个实验.

有个感觉,RY是否无用???

本电路是采用电压控制PWM,如果电流控制就更完美了~~~

这里的PWM控制电路没画,实际上它可以再控制开关RX.

可惜M48不像T26有差分且自带增益的ADC.实在有些可惜~~~

谢谢大家!!!!!!!!!!!!!!!!!!

不过希望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T:
3个1k/1w的电阻加一个5.1v的稳压二极管串联就可以

当然还得并联一个电容.
成本,可靠性,纹波电压都是最好的.
      30V TO 60V
          +
         1K / 1w
          +
         1K / 1w
          +
         1K / 1w
          +
          |----------+------ +5V
          |          |
         5.1v       === 220uF
          |          |  25V
          +----------+-----------------
          地

网友F:
楼上的确实很简单,谢谢!!!

不过,电压将到30V以下20mA的电流就提供不了了~~~

关键是输入电压是波动的.

不过对于只用稳压管来稳压且供电一直不太敢做~~~

不过看到交流变直流的RC壮举,确实有些胆小了~~~

网友K:
确实是个难题:)

网友T:
把电阻都减小到470 大不了用2w的 呵呵

网友M:
DC/DC

比如34063

效率即使只有50% ,那么在30v是输入电流只要6ma就可以了。

成本控制并不太难, 量大的话一点问题也没有, 34063什么价格,各位大侠想必都很清楚(仿造的哦, 别提moto的价格)。

网友F:
34063确实很诱惑~~~不过也要扩张输入电压范围

网友N:
一扩展就不是1块8解决得了的……

网友F:
yewuyi快告诉我3元钱的解决方案

俺得脑浆快流出来了~~~

网友U:
MC34063才40V的耐压,大家就不要讨论了吧

网友U:
hotpower你倒底是要多大的电流?

在楼顶喊着要20,一到10楼又要10了。如果只要10mA,并且是四个LED要8mA,可以用“分布式电源”嘛,四个发光二极管各用一个NPN管实现其驱动,反正耐压160V的2N5551又便宜又好买。2N5551可以用射极跟随器用法,这样可以保证发光二极管的电流在整个电源范围内是2mA。为防止三极管损坏烧MCU的IO,可以串一个安全电阻。图如下:

                    30V~60V
                      _|_
                     _\_/_
          R1(10K)      |
    I/O____+---+_____|/
           +---+     |   2N5551
                      _|_
                      | | R2(2K)
                      |_|
                      GND
有些参数可能要实验确定一下。2N5551最严重时承受约120mW的功率

网友U:
至于剩下的2mA,想来也不是大问题了吧

网友F:
农忙即将开始,劳动了一天辛苦了~~~谢谢楼上各位老大~~~

菜农有礼了~~~

网友K:
厉害

菜农大侠不睡觉啊:)

网友E:
qjy_dali 的想法不错,接近恒流源

                    30V~60V
                      _|_
                     _\_/_
          R1(10K)      |
    I/O____+---+_____|/
           +---+     |   2N5551
                      _|_
                      | | R2(2K)
                      |_|
                      GND

hotpower 就太菜了,注意你的拓扑方式,会关不断的!
                 30V TO 60V
                     +-------+
                     |       |
                     |       |
                     |       |
                   |/ 8055   |         +----->M48ADC
M48PWM->-22K-+-----|  PNP  RY=1M       |
             |     |        |         |
          RX=22K     +--+----+--RZ=2K--+- 78L05/7133 ------- +5V/3.3V
             |          |                     |
             |         === CX=50uF            |
             |          |  100V               |
             +----------+---------------------+----------------
             地

网友N:
3元的方法就是扩展MC34063的输入啊

俺当时只是最高48V,你这60V也太高了把……

::俺没很严格的计算成本,好象3元还得出去点……

网友N:
没弄明白qjy_dali 的意思!

MCU的电源从那里来?

HOTPOWER要20MA一点也没错,MEGA48高速跑起来要10MA电流也很正常的把……

qjy_dali 是否把MCU当成2MA了,用稳压管单供MCU??

如果这样,到也可行,呵呵,但没办法解决俺原来那个48V--》10V、200MA的问题;

网友V:
不可以用开关电容原理吗,

用mcu 控制电容充电, 然后电容放电维持所需电压,后面也可以简单稳压。

网友V:
电容当电池用,定时给它补电就行了,

成本低,只要电容,3极管各一只,电阻3个

网友F:
XWJ你可真倒塌我了~~~

没注意到我写的:
本电路是采用电压控制PWM,如果电流控制就更完美了~~~

这里的PWM控制电路没画,实际上它可以再控制开关RX.

可惜M48不像T26有差分且自带增益的ADC.实在有些可惜~~~

这个电路肯定是关断不了的.它必须用高电压关断.
PWM控制电路没画,主要是我"移植的邓苗同志的图".

要画出来还需要2只三极管,PNP+NPN,因为要考虑到电平转换和IO保护的问题.

哈哈~~~算你狠~~~够辣~~~

网友F:
48/49楼: 我用PWM实际就是对电容充电.

ADC测试充电电压,PWM控制输入电压幅度.

理论上是可行的.

用RZ的目的是害怕万一MCU死机也问题不大.

选择2K的电阻是考虑了30V~60V的变化.

这样最大可为30mA,最小为15mA.这样系统的电能是足够的.

加PWM控制主要想解决长时间工作发热即效率问题.

准备这几天做个实验,包括34063的.

最后公布测试结果...

在此特别感谢各位~~希望继续提好的建议.

这个问题虽然很小,但和成本挂钩时就成难题了~~~

特别感谢倒塌友XWJ~~~

网友F:
倒塌了~~~50楼没人坐我来~~~继续求助~~~

网友K:
期待测试结果哈:)

网友F:
开始农忙了,又不知道被地主扒几层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