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两个图 at89s51是不是可以替换89C2051

楼主(2008-10-11):
(无正文)

楼主:
少了个原图

网友A:
封装都不一样

另外2051的低电平输出电流要比S51大得多
电路连个限流电阻都没有,还真不怕烧东西

网友B:
不能

89c2051驱动能力比89S51大,89c2051可以直接驱动LED,89S51要加驱动电路。
另外你的LED数码管没有限流电阻,也是设计错误。

楼主:
帮忙

那就帮我改一下吧
我没89c2051的编程机
加个驱动电路不是很复杂吧

网友B:
只是小制作?

只是小制作?到卖编程器的地方花两元写几片吧。

网友C:
用AT89S2051就可以了呀

网友D:
AT89S2051

怎么以前没有听说这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