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51里面如何把变量断电保存啊

楼主(2008-10-12):
为了使一些在运行是用户设置的数据在断电后能够保持,想把变量保存在FLASH/ROM类的代码区,这样可行吗?有或者是片外的带电池的RAM内?
若要保存的数据在8K以内的两者哪个方便呢

楼主:
大家都给说看啊

网友A:
re

可以考虑扩展一个EEPROM。

网友B:
用IAP编程,写进FLASH里面去.

用IAP编程,写进FLASH里面去.

网友C:
用一片24C02就行。

也有的CPU内部带EEPROM

网友:
8K?用户要输入这么多数据不累趴下才怪

要么就是这东西设计不合理

网友D:
8K这能叫变量么?

数据和变量是两码事

楼主:
是数据的了

是数据的了

网友E:
要看是什么了

如果是想保留断电前的不确定数据,那基本很难,除非你能弄个备用电池或备用电源,在断电时能检测到断电,并继续让CPU工作一定时间,把数据保留在片外存储器例如24C02等等。

网友F:
RAM

10F说的很对啊.可以考虑使用电池加RAM的搭配对要保护的数据实时存取,虽然有点占用CPU资源,但应该管用的

网友G:
8K,这么大!

这些数据直接放EEPROM里吧,用时从这里调入FLASH,不用时也不用考虑什么,因为它是永久保存的呀!

网友H:
外扩铁电比较好,好更改,带电RAM容易丢失数据!

数据量小用铁电,数据量大用FLASH

楼主:
注意定了

楼主:
用外部扩SRAM+电池保持的方案了

这样可以做的够大。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