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7-07-08):
各位前辈,小弟正在弄一个485串口数据采集系统,看了看资料,说当用双绞线作为传输介质时,只要首末节点在总线上并接120欧电阻就行,现在我的情况是,只有都接120欧电阻才正常(系统一共连了10个节点),控制主机是PC机,买的RS232-RS485,请各位指点啊,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10个节点都接120Ohm电阻?

你的485驱动器快累S了

多长的线?波特率是多少?什么样的拓扑结构?设备的工作环境如何?用的什么型号的485驱动器?

我想以上因素都要考虑才可能找到解决办法

楼主:
具体参数是这样的

长度是30米左右,波特率是9600,总线型拓扑结构,室内工作(实验室环境),PC机用的是波仕的RS232-RS485 ,单片机用的是MAX485,请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B:
波仕的RS232-RS485

无源的.不可能驱动那么大的负载吧?

楼主:
前辈详细说明一下好吗?

网友C:
值得怀疑

网友D:
我认为都接120欧应该不行,才对。

你把主机只接一个终端试一下。接120和不接120都试一下。
然后再把终端一个一个加上,看加到第几个又出问题。

还有,120欧会不会拿错?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E:
只有两头需要接. 其它的不接. 要串成一串,不能搞长分支.

如果每个都接,负荷太大。

网友F:
呵呵,是并成一串吧

每个都加120电阻是不行的,你想想,并起来后的阻值是多少?、
试过485 连20多台机,一切正常
那时 ,我的总线上 只有一只 120电阻,呵呵

楼主:
关于485

我现在接了10个模块,都有120电阻,电阻也没错,但把其中任何一个120去掉都不行,我就是一个一个加的,没120不行啊,哪位前辈能留个EMAIL 或者电话吗?想请教一下.多谢了,

网友G:

其实如果通讯线路没有超过100,是不用接120的。我做过,现在就有在用着。负载60个,没接一个120的,而且线路超过80米了。

网友A:
只是说不行

具体怎么不行的查过了吗?
各个节点上的A/B信号波形在加120Ohm电阻前后有什么变化?
各个节点上的485接收输出端(RO)在加120Ohm电阻前后有什么变化?
各个节点在加120Ohm电阻前后是否能正常收到数据并做出响应?

我想仔细查过之后就一切都明白了

网友H:
120电阻是终端匹配用的。你都接了就没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