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看门狗问题!!

楼主(2007-07-09):
看闷狗程序怎么写啊???以前没有写过..
看资料上说,先禁止看门狗写入0xde,0xad将禁止看门狗,写入0xa5使能看门狗
那如果要开启是不是要在程序中某些位置写0xa5呢??
要是这样的话,在哪些位置写呢??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该怎么写啊???请指教!!!多谢

网友A:
如果你的看门狗禁止是0XDE,使能是0XA5,那么就在你的程序里某处加一条喂狗指令:写入OXDE,OXA5,具体在程序的位置应根据你的看门狗记数时间而定;

网友B:
看你什么片子了

有的是在烧录器的软件里配置
不用你写的  直接设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