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不用电平转换通讯的最远距离是多少啊?

楼主(2007-07-09):
(无正文)

网友A:
我用过一米能行

应该还和波特率的高低有关

网友B:
做好别这么干

抗干扰能力不好

楼主:
波特率9600能多远啊?

网友C:
我告诉你100米

你敢用么?呵呵

网友D:
我也是这么用的。

9600用到了1.5米。用的屏蔽线。
我也想知道理论值是多少米?

网友A:
我用的也就是9600

网友E:
我用过1.5米,屏蔽线,波特率57600,没在工业环境中试过

不过是用光耦(TLP521)隔开的。为了省232接口芯片,不得已而为之啊

网友A:
用光耦

相当于加了驱动,力量大很多啊:)

网友F:
直接相连关键是驱动能力会影响到距离

  由于直接用TTL电平进行连接,信号线与地线存在分面电容,会改变波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所以不能太长,用分布电容小的线,距离也许会长些,但还存在一个易受外部干扰的问题,只能用屏蔽来解决。
  直接相连时输出用总线驱动器驱动(如74HC244,74HC245,HC240)输入用触发器(施密特)抗干扰,也许连线能长些。
    最近DIYLED屏时发现其接口都作了线路驱动器,然后用串行移位高速发码到HC595,比UART速率不知要高多少倍,但还是很稳定。

网友G:
9600理论值15米.

速度越高,速度与线长成反比.

楼主:
这个跟单片机的IO驱动能力是否有关呢?

网友H:
15米是加上MAX232后吧

网友A:
对,15米应该是加上232之后的理论值

正如古版所说,距离和驱动能力大有关系。

网友I:
15米是232电平的传输距离,不是TTL电平

光驱动强还不行,还要在接收端用低阻抗。

网友J:
ttl 一般不要大于 5 英尺

网友A:
5呎,差不多就是1.5米啦:)

网友K:
和速率有关系的了 一般也就几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