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何判断红外发射管是否工作?

楼主(2007-07-09):
(无正文)

网友A:
红外发射管和接收管制作了一个红外装置

你有手机(或摄像头)吧。对着发射管。
接收管的out,有示波器最好。没有的话。VCC--100R--led+---led负--out。看看有没闪。

楼主:
能否说详细点?不好意思,以前没用过这个

我就是让红外对管对着,当有障碍物时,接收端侧的电平会发生变化,就是只想利用这个电平变化,并不是做发送编码
现在问题就是这对管没反应

网友B:
建议:现用手机观察一下

看是否点亮了红外LED

网友C:
不发送编码没法抗干扰

网友D:
找一个遥控器

找一个电视机或者空调的遥控器,对着接收管按动,用示波器看着输出,应该有变化,否则就是接收端有问题。
接收端搞定后,就可以接着试发射端了。

网友E(2010-12-01):
en  用手机摄像头最方便  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