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搞过TC35的朋友吗?

楼主(2008-10-12):
tc35与单片机的接口都有那些?25-29是与sim卡的接口,除了这些和电源,还需要什么接口,能实现发短信的功能?

网友A:
我搞过

不复杂,附图是我用TC35做的短信收发设备,用的是STC的51单片机或者是C8051F单片机;我还用TC35做了个短信发送器,自己写的上位机管理软件,能单发、群发短信,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楼主:
收到过

2楼,谢谢,你发的图片我有和一一模一样的。呵呵。
我用的也是51单片机正在调试呢现在,刚刚开机有sysstart这个字符串从tc35发出来是什么意思呢?
怎样调试我的tc35?

网友B:
开机成功!

接下来AT命令

网友A:
300元你可以买到一个完整的产品

包括上面那个东东,还有它的SCH和完整的代码
另外我还有用上位机软件控制的短信发送器,也是TC35的

楼主:
我知道有卖成品的,广告朋友清走开

“sysstart”,刚刚开机出现这个字符是开机成功的意思吗?
那接下来我如何调试呢?

楼主:
找到问题的出处了

问题出现在我的串口调试软件上了,我原来用的调试软件不能发送“回车符”,换了个串口调试软件,现在好了,谢谢楼上各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