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RD2

楼主(2008-10-12):
哪位兄弟用过AT89C51RD2这款单片机内部的XRAM?它的XRAM在芯片内部,我怎么规定他的起始地址?是通过控制字来设定还是通过编译器来设定?请高手指教!

网友A:
Keil里 用xdata定义

汇编 movx

网友B:
借机会问一下楼主

你买的89C51RD2多少¥一片?淘宝网6¥,中关村40~50¥。差那么远?

楼主:
回复二楼三楼

我问的是,怎么规定他的起始地址,不是寻址方式。这款单片机大约30块左右。

网友C:
有那么贵?

我看ATC51RD2的资源和SST89E58RD2差不多啊,SST89E58RD2才12块,而且还是零售.

网友B:
谢楼主告知信息。

89C51RD2的内部XDATA用MOVX @R0/MOVX  @DATR指令。当ERAM设置为0时,访问内部XDATA。
MOVX @R0,#DATA;  访问0页地址,即00~ FFH.
大于100H用MOVX @DPTR,#DATA指令。(只有RD2才有100H~2FFH地址)即“内部XDATA页面访问指令”。这和外部XDATA页面访问指令MOVX @DPTR,A 是有区别的。

楼主:
简单的说!

如图所示,如果我使用AT89C51RD2内部的XRAM图中红圈位置该怎么设置这个内部的XRAM?

网友D: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知道他的XRAM的使用方法!

网友B:
选错了器件!

我的uV2有DEVICE标签(最左端)在atmel公司芯片栏内选中AT89C51RD2。在目标标签“使用片内ROM(0x0~0x1FFF)”方框选项下面就会出现“使用片内xram(0x0~6FF)”[]On chip Xram 方框选项。勾选即可。

和最下面的“片外Xdata”无关。

7楼选的器件是“AT89C52”,当然无此选项了。

楼主:
那是不是不用规定起始地址

那是不是改不了内部XRAM的起始地址,默认就是从0x00~0x6ff?那我要是外扩xram是不是不跟这个范围重复就ok了?

楼主:
明白了!

明白了,谢谢9楼~

网友D:
我用的Keil UV3单片机选的是AT89C51RC2怎么不行呢?

网友D:
请9楼的帮我谢谢!

网友E(2015-10-22):
请问楼主,AT89C51RD2单片机和AT89C51单片机有什么区别???

网友:
挖的一手好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