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单片机里可有可无的部分(晶振),大家都怎么处理的

楼主(2008-10-13):
    最近有这么个ARM7TDMI,用的片外晶振是32.768K的,但其片内已有振荡电路,所以我把晶振和2个电容给去掉了(留几个焊盘在那里不焊东西客户看得会很不爽说什么偷工减料- -...),画个板还能多点地方(有几根信号线碍于晶振和2个电容的淫威不得不绕到,还得各多打2~4个孔才能到目的地),少个晶振又能少点干扰,还能省几毛钱,多好啊...但是老板说单片机系统没个晶振会很奇怪...
    大家都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A:
内部晶振通常都精度差,温度特性也不行...

如果能满足要求也可以用...

网友B:
加北,有备无患

才几个钱啊 这个你也要省么

网友C:
内部晶振能满足要求的话没必要加

但布板最好要留出位置。
这不是几毛钱的问题。
做产品,没必要加的都应该省,那怕是几厘钱。

网友D:
可靠性

不是几毛钱的问题,多个元件多个炸*。元件问题,焊接问题,布线问题,pcb问题,太多了。而且晶体在电路里还属于易损件。
简单说,在设计合理的前提下,元件越少故障越少,可靠性越高。

网友E:
少元件不意味着可靠稳定

网友F:
少了可有可无的元件更可靠稳定

网友G: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如果需要精确的时钟就加,不需要就不加呗。这个有统一的答案吗?要有的话人家厂商直接作死不就可以了?

网友H:
时间精度大都没有晶体高!

要求不高的选择内部,对于可有可无的部件,个人觉得无。。。

楼主:
这样啊

    其实根本原因是MCU边上的走线太多太密过不去了...我才有这想法的...
    看来单片机厂商在片内做了振荡器还留出外部接口的目的就是精度和温度特性啊...
    还好我做的东西产量很小的,而且是手工制作,所以有这个空一个个用定时器输出方波再用示波器观看然后矫正,我想用这个方法应该能做到弥补精度上的缺陷了。
    老板给我的评价是:该省的地方不省,不该省的地方狂省...哎~~就是这块板上,4组电源入口全部都是钽电容滤波,RS232边上都搞了5个钽电容,然后拿FM31256的铁电当看门狗用*@…#@&*#…@!#&@!#@
    幸好只是试做型,功能达到要求后再考虑逐步用便宜的元件替换,非常疑惑...大家刚开始搞电子产品时也都这么干的么?

网友I:
精确就加晶振,不需要精确就不加,位置要留的!

客户是笨蛋,
老板也有点笨,呵呵!
你做的挺好!

网友J:
都说可有可无啦,那还加上去干嘛?

除非要以板子的复杂程度来衡量板子的优越,否则对于"可有可无的东西"一律无比较好.

网友K:
你老板说的对

温度特性是小不过来的
用元件那么奢侈,晶振该用有源的了

网友L:
你们公司没有系统设计吗?呵呵

楼主:
其实——

    公司里就我一个新人在搞电子...其他都是电气和机械...老板都20连没搞电子了...我也希望有个系统设计帮忙的啊...
    温度系数真是有点麻烦...好在工作环境并不是太恶劣,而且选用的ARM最大1275倍PLL后的41.7792MHz时钟下也就40mA的电流,和之前用的某些时间一长会发热的单片机不同...至少这个ARM用到现在我还没发现它热过...
    还有不是我不想用有源晶振...而是采购大叔忘了买- -.............

网友M:
你客户和你老板都是J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