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icon Lab 的C8051f040单片机Flash加密问题

楼主(2008-10-13):
使用新华龙提供的silicon C8051编程器对C8051f040进行编程时,点击编程器上的“编程”按钮后,屏幕显示“加密成功”。
再次操作silicon C8051编程器总是未响应状态,通过其他软件也不能对该片单片机进行编程操作,请各位大侠帮忙恢复。该用什么办法或有什么建议??

楼主:
好冷清啊

无人问津??

楼主:
问题已解决

在开发板提供的光盘资料file:///F:/HTML文件/zwy/jswd.htm#8位置上“开发工具及调试”栏的倒数第二个问题上有提及。除了这个还需要做的是运行“USB Debug Adapter Firmware Reset.exe”工具,填写“USB Reset Utility Version 1.3”点击OK后重复几次光盘资料提供方法即可。

网友A:
lz是好筒子!

楼主:
筒子 ?何物?

网友B(2013-06-25):
芯片已加密,无法识别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