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遥控无线监测仪是啥原理啊?!?!?

楼主(2008-10-13):
我知道手机屏蔽器的工作原理 它发出860~950Mhz的干扰波 让手机无法与基站正常通讯

用来检测非法遥控信号对称重设备进行遥控控制的防遥控无线监测仪 是啥原理啊?

也是发出干扰波吗? 市面上卖的无线遥控装置那么多 频率那么宽 都要发出干扰吗?

网友A:
频率是很多

但是作坊能做出315M 433M 868M 915M以外的频率的玩意儿么?
就算有,也是有啥频率的声表,就做啥频率,然后定做超再生接收,不过估计八成这么点量,很难定做,自己做接收也是有点小难度的
所以,只需要大功率覆盖如上若干频点,就足够搞定大多数的作坊遥控器了
如果要检测,覆盖此4个频段的接收机,FSK和ASK兼容就ok了

楼主:
多谢冬瓜指点 !

多谢冬瓜指点 !谢谢  我的知识面太窄了  我需要充电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