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R,怎能不说点废话

楼主(2007-07-09):
1:就这么一点小问题,在网上可以找到N多版本的MEGA48的手册,各个版本均是错误百出
2:联系双龙公司,没给出答案
3:联系百天星,告诉我:不可能出问题,放心用(不好意思,俺放不心)
4:联系百特公司,说是分析一下回复,也是杳无结果
5:联系AVR上海,说是不管这个事情,很客气的给了一个深圳的电话:075582874440-803找黄先生,这个黄先生不知道是不是从MICROCHIP出走的黄海洲先生?电话响了无数遍,就是没人接听!真怀疑AVR深圳办事处是否已经……
6:没办法了,又联系AVR北京公司,还好,有人接电话,并很客气的把电话转给一位罗工,转的时候其顺便带了一句,看看他能不能解决,底气明显不足,我心已经凉了半截,电话通了以后,这个罗工到是很认真的听完我的问题,并交流了几句,但似乎他也没遇到、考虑过这个问题,回复我:分析一下再回复我,并让我留一个电话……

关于AVR,俺怎能不说点废话?!!!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9&page=1&t=2593657&tp=%u6C42%u52A9%u53CC%u9F99%u5148%u751F%3AM48%u4F7F%u80FDDWEN%u540E%2C%u82AF%u7247%u9501%u6B7B%2C%u5982%u4F55%u89E3%u9501%3F%3F%3F

楼主:
北京来电话了……

AVR北京的罗工告诉我,这段话的意思是:
如果你把频率标定到8.8M,再加上10%的误差,那么就是9.68M,超过这个频率才会出错。

我说这样理解似乎不对把,我认为应该是只要频率超过8.8M,读写就会出错。

罗工很不屑的告诉我:你再好好看看英文手册(真是感谢没让俺回去重修英文课^-^)

不过好的是,百特那边的FAE回电话了,虽然他们还没搞清楚,但至少还在沟通中,对方的FAE表示他们继续研究一下回复我。

楼主:
百特又来电话了……

回复是:他们也弄不清楚原因,并告诉我,如果真是这样,将可能是MEAG48的一个BUG,他们将把此问题反映到ATMEL,希望ATMEL能做出解释。

愿上帝保佑,不知道ATMEL的反映速度是怎么样的?

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网友A:
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B:
这个问题

atmel的性能和出厂测试要求一般都比文档上面好一些。文档说10%偏差,你可以在烧录的时候重新标定来减小误差。如果实在不放心那就做实验看写10000次有多少次失败的,看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A:
写EEPROM最好在开机初始化时写入(非典)

虽然EEPROM都号称10万次左右,可又有谁相信和有几个尝试过写报废的滋味???

我认为EEPROM只在工作结束时写入一次即可,工作期间到RAM内取即可.

但要"只写入一次"难度很大.

因为写入EEPROM是需要能量的,即必须有电能才能写入.

真的掉电时,能量会很快耗尽,但RAM还能抵抗一阵.

如果系统加法拉电容或大电容支撑,且再次上电时RAM中的数据不会丢失,

那么就可以完成"开机写入EEPROM"的愿望.

可能有人不解这是为何???

因为很多系统数据丢失一点问题不大,而且你也可在工作期间保存数据.

这样做只是为了防止长时间的掉电导致RAM数据丢失.

现在RAM数据基本上都可在2.7V以上保持,有的MCU会更低.

而写入EEPROM的电压和所需能量要比RAM高许多,所以我喜欢"开机写入EEPROM"

网友C:
LS大侠的这个点子很有意思:)

网友D:
七楼的做法确实有点非典

反其道而行之?

网友A:
哈哈~~~都是被逼出来的"非典"~~~

楼主:
4楼的估计,俺不认可

俺要的是确信,估计是行不懂的……

没办法,批量大了就怕出事,一出事,产线停下来的话,影响就大了……

俺到不需要开机写EE,我是即改即存,如果出问题,也只是一个字节的数据出问题,上电后比较备份数据区中的数据,如果相同则读到RAM,如果不同则将备份数据读出到RAM中并返写给EE的使用数据区。

备份数据就当成是‘安全锁’了,如果出问题,只有一个字节出问题,这个出问题的数据就用安全数据代替就可以了。

网友E:
那段话的英文写得挺别扭,应该不是英语为母语的人写的

其实写数据手册不是人人都能写好的,要讲的明白,还要让人看得明白,应尽量用常用的词汇,常用的句型,尽量不要有歧义,否则就达不到手册应有的目的,有时甚至是恰得起反。

楼主:
俺感觉虽然写的别扭,但意思应该表达的是我理解的这样

用MEGA48的兄弟们,难道都没考虑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关于批量大RC校准的问题

倒塌了~~~刚才回的帖怎么不见了~~~

估计是脑子进水了...

现在的ISP都有RC校准,它指定让你写入EEPROM/FLASH单元.
在开机可进行RC校准.

虽然随着离ISP时间过长或环境的变化,RC肯定会漂移,不过进行的ISP写入
时的RC校准,肯定比不做要好点~~~

网友F:
随便说说

建议LZ换MCU了...
本人不止一次建议同行不要用AVR,因为我就用AVR做过项目,根本就不象ATMEL吹嘘的那样好,当然也不会太差,毕竟是老美的东东,编译器也做的不好,查看反汇编居然没有一条位操作指令,仿真器也不是很好,最烦的是那内置晶振经常出问题...
本人早就换51,PIC了....
现实中你用最合适的MCU,别人认为你的项目很简单,只要这样的低档MCU就够了,拼命优化程序,由8K压到6K,也是项目简单,真是吃力不讨好...

楼主:
TO HOTPOWER

公司用XELTEK的编程器烧片

稳定可靠,速度快……

但XELTEK不支持校验RC OSC,而且我们也不打算校验它,否则效率太低了,增加那么多人工成本还不如选别的型号的MCU了……

向ATMEL提出强烈**,请ATMEL看看MCP的RC OSC,出厂全部校验到1%,再请ATMEL看看MCP的内部EE,很搞怪的ATMEL,EE的读写竟然被OSC限制,心里很有说AVR垃圾的冲动……

楼主:
TO ayb_ice

俺用IAR的编译器,到还好使,AVR的位操作确实糟糕,至于仿真器,呵呵,AVR简直就是开杂货店的,一款一款不一样,为什么做不到MCP那样,一套ICD2打遍天下……

还好还好,俺一般不用仿真器,MEGA48/MEGA8这样的小CASE,软仿真也不错……

我现在真的怀疑能不能**用MEGA48把这个CASE 做完了……

说不定中途就把它KILL掉或者中止CASE……

楼主:
忽悠,接着忽悠……

最新的MEGA48英文手册上标出的数据……

简直就是一个大忽悠。

第一项出厂精度就不提了,第二项竟然标出一个所谓的用户调整精度1%,简直是‘欺诈’,这个1%根本就没意义,除非有通信,否则实时校准就是不现实的,用户在编程时烧进去的校准值,不可能实现1%精度的,应该还是10%,要想达到确定的1%,就得在通信的时候,不断的校准RC OSC,简直是‘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那味儿了呢……

忽悠,接着忽悠……

这让我想起以前很多都在讲,AVR将会一统8位MCU天下,简直是荒谬……

说句实话,大家难道没感觉到AVR的设计其实很混乱吗?从什么8515等等,到现在的MEGA系列,不兼容的现象比比皆是,一个手册修订了无数次还是错误百出,给出的技术参数忽悠人的成份多多,这样的东西,统个屁的天下……
那个编译器别提多寒碜了,AVR STUDIO,上面好象画了一只小蚂蚁,嘿嘿,也就一只蚂蚁的懒命……
C编译器?确实不少呢,号称那么多累加器,但代码密度实在不怎么样,做得好点的也就IAR了,嘿嘿,但没多少人用,AVR也好象人为遗忘了IAR,基本从没好好推广这个软件的使用……

这样的东西,还想和MOTO、MCP、ST……竞争去?
说不好听的,比很多日系的都不如,也就比台湾的垃圾强点罢了……

楼主:
强烈要求斑竹把俺这帖子加精固顶……

ATMEL的人应该好好看看,好好反思……

AVR的那个板块快被人遗忘了,双龙还在那撑着AVR,真是难为他了……

网友G:
有点偏激,想要精度高点的东东可以借个晶振嘛

几毛钱吧。

就因为这点事情就说avr是垃圾,偶不认同,任何一款单片机都有他的不足之处,按照楼主的思路,所有单片机都是垃圾。我看还是别用MCU得了。

再设计中难免遇到器件不太理想的问题,如果找不到完全符合自己要求的IC,那只能说在当前条件下你的设计不合理,这是设计工艺问题。

网友H:
MCU内置的EEPROM哪种最好用?

  我以为,条件许可的话,还是用个外置的EEPROM省心,内置的我没实战过。Atmel公司的产品,以AT89C52最为经典,到了后面,感觉的确有些乱,看看AT89C55WD编程时,VCC电压居然要升到6.5V,就让人头疼。

网友G:
楼上,偶用过avr的内部eeprom,打开BOD,外接RESET

 一直没有发现过问题。

楼主:
此匠人非彼匠人……

灌水还别忘了好好看看DATASHEET,请仔细看看EEPROM和FLASH的时钟来源!!!

你挂外部OSC又能怎么样?以为挂了外面的OSC就没这个问题了吗?

呵呵,天真的很嘛……

网友I:
要不你对同一位置连续写两次,试试能行否

网友G:
看不懂

——灌水还别忘了好好看看DATASHEET,请仔细看看EEPROM和FLASH的时钟来源!!!你挂外部OSC又能怎么样?以为挂了外面的OSC就没这个问题了吗?

外界的晶振没听说有10%误差的,你接个8MHz的晶振,不知道有什么问题?

网友J:
我认为适用才是最好的

不论什么MCU只要适用你的产品,就是好的,一个产品可能只能适用某些地方,也许适用也许就不适用,如果楼主需要高于8.0M的频率那么建议更换一个MCU,不要因为AVR的自身局限影响产品
呵呵。

楼主:
TO 所长

对同一位置写两次,什么也说明不了;

内部RC OSC,具体频率是多少不太好测量,是否超越8.8M不晓得,抽取的样本即使能通过,也不能说明什么

楼主:
TO 灌水的那家伙

呵呵,看不懂,我帖给你看,还不明白的话,俺就没办法了

楼主:
TO dai_weis

呵呵,俺能玩很多种MCU的,只因为没玩过AVR,一时冲动,被它的各种‘牛皮广告’给‘欺骗’了,才会……

MEGA48的内部RC OSC默认8M,也没有什么可分频,请看上面的帖图,不管是不是用内部RC OSC,即使使用外挂OSC,也绕不开这个RC OSC,请大家看清楚了哦……

至于是否放弃MEGA48,先看看情况再说,这个项目没有什么时间限制,什么时间完成我说了算,要不要做完,由我决定……

网友K:
一般人不会注意到这一点的。

各位没看到实质,
那就是你用m48时,无论内部时钟还是外部时钟,写EE时的高压定时时钟都是由那个可能超出8M频率的10%的时钟的。
就是说,除非你自己把时钟标定好,无论你使用哪种时钟似乎都可能有问题。

网友A:
我感觉担心多余~~~

程序加入校准字应该没问题.

一般不进行严格的时序操作(如RS232,1-Wire等)都可用RC.

只要偏差别太离谱即可,如果要进行严格的时序操作,RC的漂移你应该

接受这个严酷的现实,只能自认倒霉~~~谁让你考虑成本呢???

哈哈~~~这次看来我说了"有钱人的话"了...

楼主:
HOTPOWER是不是没认真看帖子?!

我对RC精度没要求,只要求RC频率偏差的时候,EEPROM、FLASH可以正确读写……

我即使想做个有钱人:‘装上晶振’也不能‘花钱买平安’

HOTPOWER看来也没认真看DATASHEET了……

网友A:
搞这么复杂,用个晶振保半生平安少做恶梦

不就是写EEPROM嘛.写对即可~~~

楼主:
哎……

倒塌了,真是倒塌了,HOTPOWER你真没看清楚问题吗?

我说过很多遍,你即使外挂晶振,但EEPROM的写定时的频率来源不是晶振,依然是RC OSC,请看我在29楼帖的图片好不好?

NETJOB就更离谱了,从理论来讲,每一片都可能出现这个问题,只要RC OSC频率偏移到>=8.8M,呵呵,老兄你怎么就推论到我的程序可能有问题呢?

这个问题,已经向ATMEL反映了,但还没有得到最终的解释,ATMEL几个FAE商量后给我的唯一解释:他们尚未接到因这个问题,造成写EE出问题的投诉,并告诉我,如果IC部门如果确认此问题,大约需要6~8个月的时间,建议我继续使用MEGA48把项目做完,他们去追踪确认(不知道是不是托辞,俺就怕用MEGA48做完项目,他还是不能告诉我答案)。

这个问题说白了,不是那么容易遇到的,即使遇到了,你也很可能误认为是其它问题造成EE写错误,RC OSC的频率飘到8.8M很难保持常态,很可能只是一些特殊条件下的暂态(例如温度),这个暂态很多时候是随机的,如果出现了,可以说,无能为力做任何分析。

我请求看帖的XDJM,请把问题看清楚了以后再回帖……

我再重申一下结论:不管是不是外挂晶振,也不能保你一生平安!
结论依据:MEGA48英文手册的第27~38页(从ATMEL下载的最新版本)

楼主:
因为是MAY BE所以更不好验证

现在和具体的项目和程序没任何关系,现在只是就数据手册谈他的参数的矛盾性……

也就是说,ATMEL在数据手册中给出的数据,不能确保他们的MCU写EE不出问题

网友J:
不知道Mega48是唯一的选择还是可以换

那么可以考虑使用mega8,RC频率从1-8M,不过在8.8M下仍然有EE写入问题,不过可以用低频,呵呵,要不项目不着急,而且又不太必须下可以研究试试,如果可能直接联系总部,比那些中间商好多了,就像我,给CNC总部一个邮件,两天解决了困扰我半年的问题

网友K:
EE写高压定时是不带分频的……

网友H:
用新模块就要担风险

  单片机里塞进些新模块,芯片厂家一般设计得还是比较周全的,才会对外公布,如果可靠性太低,一般就不会公布了,我觉得楼主也不必就此事穷追到底,用事实说话,做个小批量,10台8台,该出问题会出来,不出问题也差不多就能用,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L:
小批量的就外置个EE不就可以了

也不贵嘛,当然,出几十W的量 就没必要了

网友L:
还有,楼主

你用外部晶振试试吧,有意想不到的较果哦

当然,你会说不关内外振源的问题,不过也试试嘛,用不了你多少时间

楼主:
MEGA8就免了,价格贵了不好嘛,没意义的嘛……

AVR总部联系不上,现在联系的上的都是ATMEL中国公司,ATMEL上海不搭理俺,让我找深圳办事处……

NND

楼主:
在这里请问一下各位,谁和AVR原厂的FAE比较熟……

有没有联系方式?

俺和AVR深圳办事处联系,从MCP过去的黄海洲先生似乎不屑回答俺的问题,呵呵,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何MM和俺转话,俺郁闷之极……

希望这几天能和黄海洲先生直接联系上……

楼主:
谢谢netjob的提示……

我知道是可以校正的拉,MEGA48出厂的时候,校正值是多少?也就是说,上电后自动加载到OSCCAL的数值是多少呢?
不确定的吧?

大批量应用不可能象小批量的时候,可以读出来,校验完了再写回去的,效率太低了,而且我们很少使用别的编程器,基本都是XELTEK的编程器,速度快还稳定(呵呵,给它做广告了),但XELTEK不支持校验RC OSC,也就是说,XELTEK可以向MEGA48写进去校验值,但无法对精度校准。

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上电后,MCU自动加载进来校准值,而后,我们人为的去修改OSCCAL,怎么修改才能保证<8M(如果是>=8M就可能出现8.8M问题了),那么下面就有不少代码需要处理OSCCAL(如果你有简单的办法处理OSCCAL请告诉我),但是,即使这样,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CAL6..0=0怎么办呢?有没有可能是0,我还没仔细分析,似乎是有这个可能的哦,即使这个不谈,好好的8M频率,非得花大把力气把它老人家折腾得要<8M,大家不感觉到荒谬吗???

网友K:
关于校准

目前多数编程器都是直接读取avr内部atmel预校准的校准字,多数校正到3%,但现在的m48校正到10%。
对于m48来说出厂校正到10%,则使用编程器读出来也是10%,何况m48只有一个内部振荡,上电时自动加载。所以讨论他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如果想校正,除非专门做个校准程序或者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实时校准。

网友K:
问题是

如果批量使用的话,自己校准肯定是不合适的。

使用外部晶振倒是可以解决,方法就是在上电时想osccal写0。不过写EE的时间可能会增加1倍。

另外好笑的一点是,

不知是yewuyi没有把问题表述清楚还是各位没有看清帖子的意思,很多回帖有点文不对题。呵呵!

我的理解是,yewuyi要弄清楚问题,各位是要回避问题。呵呵。

网友M:
给LZ一个建议

RC振荡器是有很大一个振荡范围的,8M应该是大概位于中间的一个频率点。如果LZ的程序对时钟不太敏感的话,可以人为设定RC振荡器工作在最低点,即不要使用ATMEL给出的校正值,自己写入0X00(或0XFF),是否可以?

网友N:
好多的产品商业广告很雄

现在的很多产品都是广告很雄。产品功能真正能不能做到那你得买了用了才知道。
也有很多产品的确也不错。只是他们的技术支持太差,使好的产品没有得到使用着的充分利用。
很多产品打广告的总部根本不从事技术支持,由得销售商任意发挥,结果肯定是总部商业销售达到了目的,销售商产品推广却停滞不前。

网友B:
这个帖子也讨论这么久啊,

我仔细重新搜索了一下文档只找到两处10%。没有发现RC标定10%。不知道你的文档是什么地方的,是哪个版本?

网友B:
如果你不放心

可以测试,我这里文档上面说3V@25度标定精度1%。你可以打开熔丝选项让PORTB0输出内部RC振荡波形(RC充放电波形,像三角波)看一下它的频率。

网友G:
楼主不用费心了,那条线是笔误

1、在熔丝位设置一旦选择了外部晶振后,那个OSC根本就不起振,怎么可能给EEPROM提供时钟?
2、在“AVR Clock Control Unit ”有一根“clkFLASH”时钟通到FLASH和EEPROM,那才是给EEPROM用的时钟;
3、至于——Note that this oscillator is used to time EEPROM and Flash write accesses, and these write times will be affected accordingly...
 个人认为也是笔误,应该改为:
Note that when this oscillator is selected as device clock source by setting CKSEL3..0 to 0100 - 0001,it is also used to time EEPROM and Flash write accesses, and these write times will be affected accordingly....

网友G:
顺便提一下

 请尊称偶为“灌水匠人”,不要叫偶“灌水的那个家伙”,谢谢!

网友L:
还是那句

楼主用外部晶振,会有(你)意想不到的效果,呵呵呵

网友G:
呵呵,60楼,LZ已经钻到牛角尖里去啦

 总以为即使用了外部晶振,EEPROM也还是由RC振荡提供时钟的。

网友A:
看来这水人也不是水做的~~~

楼主:
呵呵,60楼还不乐意了……

你把手册这么改改,那么改改,干脆你去写手册算了……

引用 网友G: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61楼: 呵呵,60楼,LZ已经钻到牛角尖里去啦

 总以为即使用了外部晶振,EEPROM也还是由RC振荡提供时钟的。

::不是我要钻牛角尖,而是ATMEL的手册就是如此讲的,如果不是RC OSC那肯定好,但厂家手册就是这么写的,我再给你帖张图,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PS:再次提醒你,把手册再看得仔细一点!

网友K:
如果写EE可以使用其他时钟

那么你用32K外部晶振和用8M外部晶振时
EE写模块怎么知道要定时3.3ms?

或者跟着时钟频率变化,32K时要写0.8s,也请推论一下吧。不动脑筋的家伙。

楼主:
大家怎么都在转圈?

如此明显的在数据手册上做了说明,我已经强调了若干次,还是没几个愿意仔细看手册的,徒呼奈何……

TO  zhiwei:请到ATMEL网站下最新的MEGA48英文手册,当然也有中文的,你可以参考着看了。
在英文手册的第37页。

TO  Richard741:烧进去的那个值本身出厂的时候就有可能是0的把?

TO  zusen:还是别打哑谜的好,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就请明说把……

网友O:
俺见过鬼子的产品,主MCU用AT89S8252

该产品一台三四十万元RMB,这个产品经常(时间短则几天长则几个月不超过半年)有个毛病就是开机时有时好**。经查是AT89S8252里的EEPROM存的配置参数莫名其妙的被改写了。用工装重新写入正确参数后,就OK了。
所以建议LZ还是不用ATMEL内部自带的EEPROM,不可靠。
不过俺用过ATMEL的AT89C52等还是比较爽的。

网友G:
请问lz,

如果CKSEL选择了外部晶振,你说还是用RC驱动EEPROM,那么,此时RC振荡频率应该是多少?如何确定?

网友K:
请认真看看数据手册

67楼,
你用cksel选择的只是cpu的时钟……

晕倒,仔细看看数据手册吧。

网友K:
好好想象

如果定时器使用频率不确定的时钟源,自然定时的结果也是不确定的。

网友P:
yewuyi提出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估计atmel当初写eeprom的时候确定了RC是8M,然后弄了一个很接近的速度。要求RC频率不能超过8M。这是写eeprom没有问题。

后来估计atmel测试芯片的RC不像他们手册里说的1%,2%的精度啥的。就开始修改手册,把RC的精度放大。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当放大到10%的时候,就和他们的eeprom的写时序冲突了。导致了自相矛盾。

网友G:
71楼,你说选择了外部晶振后RC仍然是8M?

网友P:
72楼,是的。写eeprom始终用内部8M rc。

这是atmel手册里写的,不是我说的。我的意见和yewuyi相同。

如果你仔细再看看M8,就知道了,M8里提及了,他写eeporm是内部的1Mhz rc。

网友Q:
大品牌也不能摆架子。。。

网友F:
随便说说

有问题或是感觉有问题那就换MCU了,不必非要在一颗树上吊死,世上也不止它ARV一种内核,比AVR好的大把...

网友I:
俺认为可以这样解决

设置EECR为:EEPM1=0,EEPM0=1 只擦模式
写EEPROM
设置EECR为:EEPM1=1,EEPM0=0 只写模式
写EEPROM

这时候应该时间基本能满足10%的误差要求。如果还要追求保险,继续:
写EEPROM

即进行两次写操作。

网友K:
可以注意的一点是

m48的数据手册的修订。
伴随着每次修订,内部RC的初始精度由1%变为3%,到现在的10%,并且把初始精度描述的部分由正文悄悄的转到了附录部分。
这样都不能用了!
atmel是不是不想生产m48了?如果这样,我要抓紧换成m8。

网友K:
yewuyi提的和zsmbj说的应该是一致的

就是现在内部RC的初始精度和原来写EEPROM对内部RC精度的要求冲突了。

网友G:
73楼,我看过m32的datasheet也是说内部1M写eeprom

 而且也时钟选择无关。
那如果选择了8M的RC振荡时钟,1M的时钟又从哪里来呢?分频?

网友K:
...

还是那句话:

你用cksel选择的只是cpu的时钟……

请搞清楚

网友G:
ls,我同意你说的

 但这也是问题:如果你选择了内部1M的RC作为CPU时钟的话,那么8MHz的RC从哪儿来的呢?是不是这1M是经过8分频的?

网友R:
哈哈,有意思

个人认为,最多是芯片的资料写得不够严谨,厂商给出的参数都比较有余量,使用上不会有什么问题。可以挑出一些频率偏高的芯片,写一段测试程序,反复读写EEPROM,看看出错的情况。

网友P:
82楼,灌水匠人

M8本身就有4个rc振荡器,不管你的程序运行选择几M,那个1M的时钟在工作,提供给EEprom写。这和你选择无关。

还有M48本身就是8M的rc,不管你程序如何设置,eeprom都是用这个8M的rc。

我还查阅了老的8515,他根本没有内部rc振荡。手册里说:
“The write access time is in the range of 2.5 - 4ms, depending on the V  voltages. A self-timing function, ”
那么这个2.5-4ms的时钟肯定不能从外部晶振获得,应该也有一个内部rc振荡。只不过手册里没说明。

网友B:
到atmel

atmel网站找M48的文档共有4个,Automotive栏有1个,Mega栏下3个文档。找的好辛苦只在04/07Priminary版中找到了你说的这个表格(306页)。
    04/07Priminary版是这版是初稿,原文讲解不详,由于其它版本都说出厂在3V25度下标定到1%,所以表格里面的这个10%应该是个笔误。很明显,不可能用户在7.3~8.1MHz范围内能标定到1%而原厂做不到。
    Automotive03/07版(这是个详细版),无此表格,原文讲解很详细,原文如下:
At 3V and 25°C, this calibration gives a frequency of 8 MHz ± 1%. The tolerance of the internal RC oscillator remains better than ±10% within the whole automotive temperature and voltage ranges (2.7V to 5.5V, -40°C to +125°C). The oscillator can be calibrated to any frequency in the range 7.3 - 8.1 MHz within ±1% accuracy, by changing the OSCCAL register.
说出厂3V25度下标定到1%,下一句,说内部RC振荡器最差的汽车级温度情况下也不会超出10%的偏差。这句话前面是句号,并未承接上文,所以这里的10%偏差是指振荡频率并不是原厂标定基础上还会再飘10%之多。我的理解可能是振荡极限情况,即最高电压、最高温度,正向最大标定值的情况下也不会超过10%,也就是说无论如何振荡频率都不会超出8.8MHz....。EEPROM的超过8.8MHz不能写,所以内部RC无论如何都满足EEPROM的写操作。
    请大家一起讨论,理解这个问题,不知道询问AVR官方有何解释?

网友S:
不太懂!!!

既然知道写EEPROM与晶振有关,为什么不用外部晶振,就不用效了吗?

网友A:
找马老师上夜校去~~~

网友G:
哈,幸亏偶用的M32,eeprom用的是1M的时钟

楼主:
netjob对这个10%有何高见?

讲几句?

楼主:
那个帖子也没有明确问题

看来ATMEL不站出来,是没办法说清楚这个问题了……

谁有良策让ATMLE重视此问题?

网友K:
那就是都不用

楼主:
ATMEL给我回复的邮件,大家看看

Yezhen,

EEPROM writ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internal osc frenquency.  The 10%
tolerance means that it may fail to read/execute correctly for 8.8MHz across
voltage and temperature range functioanly.

Regards,

Larry

-----Original Message-----
From: yezhen [mailto:xinyuanpic@163.com]
Sent: Thursday, July 12, 2007 12:32 AM
To: qr-sj
Subject: Quality

qr-sj,您好!
           MCU:MEAG48
           Internal RC OSC:8M

           if  8M+8M*10%=8.8M, The  eeprom write may fail?

        致
礼!

        yezhen (china)
        xinyuanpic@163.com
          2007-07-12

网友K:
是atmel国内的人员还是原厂的?

看不出来有什么啊

楼主:
就回复了我这么多……

应当是原厂的人……

http://www.atmel.com/quality/
是上面网页上给出的一个EMAIL

网友T:
我晕糊~~~100楼没坐上~~~

楼主:
你看了99楼的ATMEL回复难道不晕糊?

我都愁死了,我现在最后悔的是:为什么要把DATASHEET看那么仔细……

NND,不知道这问题也就罢了,知道了,不弄清楚好象难受的不得了……

网友K:
有空了我要向atmel发起一次进攻,失败了就不用了

网友U:
任何事物都会有变化的,我们需要对AVR 有一个新的认识

任何事物都会有变化的,我们需要对AVR 有一个新的认识。
请查看315avr 论坛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http://www.315avr.com/bbs/dispbbs.asp?boardID=5&ID=32&page=1

网友U:
任何事物都会有变化的,我们需要对AVR 有一个新的认识。

任何事物都会有变化的,我们需要对AVR 有一个新的认识。
请查看315avr 论坛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http://www.315avr.com/bbs/dispbbs.asp?boardID=5&ID=32&page=1

网友T:
我倒塌了~~~站长狡猾狡猾地~~~

网友V:
偶看不懂这个意思

EEPROM writ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internal osc frenquency.  The 10%
tolerance means that it may fail to read/execute correctly for 8.8MHz across
voltage and temperature range functioanly.

Regards,

Larry

网友K:
大家都给atmel发邮件,看看如何回复!

楼主:
发,大家都去发……

网友F:
看来戏还远没有结束啊...

网友J:
写EEP要校验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

我不论用什么芯片如果写EEP都要校验,以免万一的问题,至于AVR应该不会只销售到中国,如果问题真的这么严重那么ATmel离关门就不远了,可以看看什么时候被收购或者破产,不过就mega48四块多的价格(不含税)来说也没有办法要求更多了。

网友K:
有程序在手,改成其他厂家的也不难。

楼主:
哈哈,笑话又来了……

正在看MEGA8的手册,手册上讲出厂标定RC OSC是1M频率校准的,精度3%,加3%的温度漂移,还在10%内,这个时候,应该写EE没问题,但同学们呐,你最好不要选择那什么2M/4M/8M的频率,在MEGA48中超过8.8M时写EE可能出错,在MEGA8中变成了超过标称频率10%时写EE可能出错,如果你改成不是2/4/8M的频率,就需要自己校准RC OSC精度,否则写EE错误就需要你自己负责任了……

以上问题还未最终确定,正在认真看手册核实,如果真属实,哈哈,有一些以为逃过一劫的家伙就笑不出来了……

哈哈,俺先搞成1M的RC OSC保险起见……

NND,这东西真是垃圾没错……

网友W:
AVR低档的MCU很差

M48抗干扰太差.
以前用Tiny13, RC偏差大, 只有写程序用频率逐个调, 90K啊.

网友X:
顶一下.这个我也没有注意.

会不会是个BUG, 还听AVR反馈. 希望有结果.回来贴一下.
但我从来没有出现过EEPROM出现问题情况.

楼主:
回LS兄弟,即使出问题了,你也不好鉴定

因为RC OSC原因导致EE问题的……

网友Y:
最近本来打算用AVR,大家说的让我都不敢用了

网友K:
回复的结果似乎不沾边,继续问

网友K:
看看回复的结果

Dear Customer

If you look at figure 28-40 and 28-41 on page 336-337, you can see the common frequency of the oscillator vs. Vcc and temperature. At the Atmel factory every MCU is calibrated to be within 8 MHz +- 10 %, this is done in the most common voltage and temperature range, 3V and 25C. This is the range we can guarantee you that the oscillator frequency is within. If you are gonna use the MCU for very high temperatures, we recommend you to do a user calibration.

For the eeprom/flash failure. There is very little chance that this will cause a problem, but if you find a MCU that does that, we will replace it with a new one, or you can just calibrate it.

There are possible to get better accuracy from the factory, but please note that this is only available for customer with 200k + volumes.

Best Regards
Andreas Holm
Atmel AVR Technical Support

网友K:
200k

也不过是20w,atmel在中国一年还卖不了20W吗?如果卖到的话,就请从atmel进货时就要求校准到3%吧。因为如果因为这个出了岔子的话,不知道还能不能卖到2个。

楼主:
大家再发……

网友Z:
赛扬系列

网友AA(2008-03-18):
简直就是欺诈行为

随意修改数据手册,还不如改改型号。建议把atmel也改个名字吧,大家看改个什么名字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