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有没输出电压大小,频率,脉宽均数字可调的芯

楼主(2007-07-09):
请问各位,有没输出电压大小,频率,脉宽均数字可调的芯片呀?
如果有请介绍下型号厂家,谢谢了!

网友A:
单片机+ DA

网友B:
有专用的电源芯片

忘了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C:
单芯片方波?

楼主:
单片机+ DA,可能不行,因为脉宽精度要达到1uS

单片机,没那快,而且调节范围比较宽,所以才看下没没这方面的芯片

楼主:
没有这种片子吗?

网友C:
确实没有用过

网友:
脉宽精度1uS单片机能做出来的

脉宽精度1uS单片机能做出来的,小于十几个uS估计就难做了,大于几十个uS以上都没问题的,不知道你的调节范围是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