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大家都没有注意的问题

楼主(2007-07-09):
  我想把单片机的P2.7引脚既作27256(片选接地)的地址线,同时又作6264的片选信号,大家说行不行呢?我从时序上看来应该是可以的吧,他们之间并不冲突。
  因为27256只读不写,而读信号通过PSEN来控制,6264的读写通过WR和RD来控制,从时序上看,PSEN先有效,然后P2口和P0口上出现访问外部存储器的DPTR地址信号,然后才有WR或者RD信号。也就是说,读27C256的时候在P2.7上出现的地址信号和后来出现的DPTR地址信号是不同的,时间上也有先后。
  因为地址线不够,又不想扩展,才出此下策,不知道有没有哪个兄弟这样用过,能不能成功?
  欢迎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movc与movx的问题

楼主:
对啊,关键是这种硬件连接方式能不能行的通?

楼主:
是一个老系统,用的8031,没有内部ROM.

网友B:
8031的教科书有专门的介绍

网友C:
唉,这也要问?

基础知识啊

楼主:
都以为自己很厉害

  你们都以为自己很厉害,为什么不说一个明确的答案出来呢?教科书上有,请问哪本教科书上这么用过?题目都没有看清楚就打胡乱说。
  我问的是能不能把P2.7既作27256(程序存储器)的地址线(A14),同时又作6264(数据存储器)的片选线(CS)。

网友D:
还能买到8031吗

网友B:
你不能看看它的时序,你又没有花钱雇人家

网友E:
你用proteus试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