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串口打印系统当前日期?

楼主(2007-07-09):
printfs("Compile   Testing: Last    compiled   %s    %s ",     __DATE__, __TIME__);
  C语言这样就把系统日期打印出来,我如果用串口打印,
就把__DATE__, __TIME_,作为字符格式,还是十进制数字啊?

楼主:
oo谢谢啊

  圈圈,把“ __DATE__, __TIME__”作为字符串指针用串口打印啊,
        我试试

网友A:
__DATE__就是一个字符串指针

网友B:
_date_....

如何得到_DATE_和_TIME_呢?头文件是什么?望告之

网友A:
不用什么头文件,直接写就OK。

 prints("Date created: ");   //显示创建日期
 prints(__DATE__);
 prints(" Time created: ");   //显示创建时间
 prints(__TIME__);

楼主:
谢谢,圈圈MM

  这样调试程序很方便啦,高手啊!

网友C:
00成了mm了???恭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