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不用的口应该怎么处理?悬空还是接地?

楼主(2007-07-10):
(无正文)

网友A:
内部有上拉电阻,不用管它,悬空就行。

楼主:
悬空时的状态是0还是1?

我想让悬空的状态是0,怎样才能做到?

网友B:
不用的一般是1,不过已经不用了,就不必研究它了

网友C:
悬空

一般来说,比接地好

楼主:
我想让悬空的管脚的状态是0

怎么才能做到呢?接电阻?

网友D:
别浮空就行

网友E:
悬空就是什么也不接

此时P1口的状态被内部固定为高。

网友E:
补充

如果外部强行接地的话会有额外的功耗

网友F:
要看MCU的手册

对于内置上拉的IO,最佳方法是悬空或接入VCC,但不要下拉或直接接地,如标准51的P1-P3口。对于无内置上拉的IO,最好通过外部电阻上拉或下拉,如标准51的P0口。

网友G:
想要它为0,很简单,程序中给它写0就行了。

如果要一上电就为0,那么直接接地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