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行键盘控制器的问题

楼主(2007-07-10):
我想请教各位高人,我现在想选一个串行键盘控制器芯片,和51连接,但是不知道选什么好,查到了两款“ZLG7290”和“sk5278”,请问大家有用过的吗?不妨推荐给我啊,谢谢了!对了是16键的键盘~

网友A:
16个健,用2个HC165串行移入

 又好控制,又便宜,速度也快。

网友B:
嗯,还节省连线、IO

网友C:
好办法

刚好用两个芯片

网友B:
以前的电视游戏机就是用的CD4021 8位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当然后来的就都掩模了
再后来,那些6527、6538、6116、74373等等等等就全部浓缩到一个黑粑粑里去了

再后来。。。。没人再用那玩意了

呵呵

网友D:
使用2051做键盘专用芯片挺好的,处理也简单

网友C:
直接用单片机

这是高手所为:)

网友E:
用AVR的M48估计比2051好,价格不到5元

而且可以在加入LED扫描,I2C/SMBus等

网友F:
如果不要求一次按多个健,可以有一条ADC外加一堆电阻

这是最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