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rotues中的 问题!

楼主(2008-10-13):
我 装完protues 后,运行一会后就会报:
“0X076E81C7指令引用0x00000000内存。
内存不能为writeen”
请问各位有没有碰到过此类的 情况?
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A:
没装好

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你的系统不稳定,还有就是这个软件你没装好,我认为第2个可能性恨大,因为我装这个软件时就是和麻烦的!

网友B:
软件没装好吧!

软件没装好吧!